[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内核的外设也会有这个外设吧

楼主(2025-02-13):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会有的,沁恒后面推出的MCU好像就会带有QSPI外设

网友B:
是的,RISC-V 内核的处理器或微控制器(MCU/MPU)完全可以集成 OCTA/QUAD SPI 外设,但这并不是 RISC-V 内核本身的功能,而是由 SoC(系统级芯片)设计者添加的外设模块。

网友C:
SPI 是一种常见的串行通信接口,用于连接闪存、传感器、显示器等外设。QUAD SPI在标准 SPI(单线数据输入/输出)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线(通常为 4 条数据线),以提高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D:
OCTA SPI进一步扩展为 8 条数据线,提供更高的带宽,通常用于高性能存储器(如闪存)

网友E:
RISC-V 是一种开放的指令集架构(ISA),其内核本身只定义了 CPU 的核心功能(如运算、逻辑控制等)。外设(如 OCTA/QUAD SPI、UART、I2C 等) 是由 SoC 设计者根据需求添加的,与 RISC-V 内核无关。

网友F:
其实RISC-V 处理器是否支持 OCTA/QUAD SPI,取决于具体的芯片设计。

网友G:
目前,许多基于 RISC-V 的商用芯片已经集成了 OCTA/QUAD SPI 外设,例如:GD32V(兆易创新):基于 RISC-V 的 MCU,支持 QUAD SPI。ESP32-C(乐鑫):部分型号支持 QUAD SPI,用于连接外部存储器。

网友H:
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或外设列表,确认是否支持 QUAD/OCTA SPI。

网友I(2025-03-15):
建议楼主啊,可以查找芯片的应用场景,如果面向高性能存储或通信,通常会集成这些外设

网友J:
OCTA/QUAD SPI 的应用场景主要在于高速闪存接口,如用于连接 NOR/NAND 闪存,提升读写速度。

网友K:
RISC-V 内核本身不包含 OCTA/QUAD SPI 外设,但基于 RISC-V 的芯片可以集成这些外设。如果你需要这些功能,可以查看具体芯片的数据手册,确认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