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PIC64GX系列是risc-v内核,那么开发用什么方式开发呢?

楼主(2025-02-15):
话说,PIC64GX系列是risc-v内核,那么开发用什么方式开发呢?

网友A(2025-03-18):
PIC64GX 系列 是基于 RISC-V 内核的微控制器(MCU),其开发方式与传统的嵌入式开发类似,但需要针对 RISC-V 架构进行一些特定的工具链和开发环境配置。

网友B:
RISC-V 工具链OpenOCD或者GDB for RISC-V调试器,还有构建工具:CMake 或 Makefile。

网友C:
Microchip 官方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 PIC64GX 系列。

网友D:
一般可以用微芯自带的编译器的,如MPLAB XC32 编译器,支持 RISC-V 的编译器(可能需要特定版本)。

网友E:
MPLAB Harmony,Microchip 的嵌入式软件框架,提供外设驱动和中间件支持。

网友F:
MPLAB X IDE,用这个开发一般来说就可以开发了

网友G:
你可以试试MPLAB Harmony啊,这个应该就支持了PIC64GX吧

网友H:
其实也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配置外设(需要参考 PIC64GX 系列的数据手册)。

网友I:
Microchip 提供了完整的工具链和开发环境支持,开发者可以快速上手。如果需要更底层的开发,也可以直接使用 RISC-V 工具链(如 GCC 和 OpenOCD)进行开发。

网友J:
开发这个就直接去官网下载资料,直接搞就完事儿了,资料还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