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ADC的3MSPS转换速度算快还是算慢?

楼主(2025-02-24):
AD, ADC, dc, ps
我看risc-v有款芯片是ADC的3MSPS转换速度,那么其转换是算快还是算慢?

网友A(2025-04-10):
3MSPS(每秒 300 万次采样) 的 ADC 转换速度在嵌入式系统中属于 中等偏快 的水平,但其快慢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来判断。

网友B:
低速 ADC:通常低于 1MSPS,适用于温度、压力等慢变化信号的采集。中速 ADC:1MSPS 到 10MSPS,适用于音频、传感器信号等中等速度信号的采集。高速 ADC:高于 10MSPS,适用于视频、通信信号等高速信号的采集。

网友C:
一般来说,3MSPS 属于中速ADC的范畴。

网友D:
音频信号的采样率通常在 44.1kHz 到 192kHz 之间,3MSPS 远高于需求。

网友E:
适用于加速度计、陀螺仪、光电传感器等中等速度信号。适用于电机控制、电源监控等场景。

网友F:
3MSPS 的优势主要是能够捕捉更快速的信号变化,适合动态范围较大的应用。

网友G:
一般实时性比较好,可以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实时控制系统。

网友H:
这个速率还行啊,可以兼顾中低速和部分高速信号采集需求。

网友I:
对于视频、高速通信信号(如 5G),3MSPS 的采样率不足。所以说,这个速度一般,算是中等

网友J:
相比低速 ADC,3MSPS的ADC可能功耗更高,成本也更高。

网友K:
3MSPS的转换速度在某些应用中可能已经足够快了

网友L:
3MSPS的转换速度对于一般的工业应用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快的了,但对于一些高速采样的应用场景,比如高速信号处理,可能就不够用了。

网友M(2025-08-02):
要看和谁比了,如果非要说得话,只能算中等偏上的水平吧。

网友N:
3MSPS的转换速度对于某些应用来说已经足够快了,比如普通的传感器数据采集。但对于需要高分辨率和快速响应的应用,比如高速视频处理,可能就不够用了。

网友O:
中等,快慢还是要看需求,不是绝对的快 绝对的慢,满足需求即可。

网友P:
中等速度,看你什么需求了

网友Q:
3 MSPS ADC 的孔径抖动 5 ps,采样 50 MHz 中频时 ENOB 还剩几位?

网友R(2025-10-17):
3MSPS的速度对于大多数中等要求的应用来说是合理的

网友S:
对于大多数嵌入式系统来说,3MSPS已经足够快了

网友T(2026-05-04):
对于高速采样的应用,比如高速信号处理,3MSPS可能就不够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3MSPS 属于中速ADC的范畴。

一般ADC不都是有转换速率这一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