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一般在车规都在做什么方面?

楼主(2025-02-17):
比如车灯大致会做了,其他的呢,一般会做什么方面呢?

网友A:
车身控制、底盘控制、影音娱乐等等都有

网友B(2025-04-17):
就像你说的,车灯肯定可以

网友C:
我觉得门窗升降,还有一些传感器接口等等,都可以用吧

网友D:
一般来说,这种简单的功能都可以用芯旺的MCU吧

网友E:
我理解的是,其他只要是车上的一些简单的控制和交互都可以用吧

网友F:
比如说电动座椅之类的都可以用吧

网友G:
很多时候也可以用在车身控制,比如辅助并线之类的吧

网友H:
一般地盘控制,ESP这种是不是也可以用芯旺的MCU

网友I:
其实MCU完全可以做了,除了车机之外基本其他都可以

网友J:
仪表盘之类的都可以啊,这芯片性能可以的

网友K:
我觉得自动辅助驾驶就可以,性能很强的

网友L(2025-07-05):
芯旺主要在车规级 MCU 领域发力,为汽车底盘域、动力域、车身域、智驾域和座舱域提供解决方案。具体如下:

底盘域:提供如底盘制动专用芯片 SMC6008AF 等产品,应用于 ABS、EPB、EPS 等关键零部件,可简化 ABS 方案。
动力域:凭借 KF32A158 等车规级 MCU,满足电池 / 电源 / 热管理控制等需求,其符合 ASIL-B 汽车功能安全等级,有丰富接口和安全功能。
车身域:通过 KF32A136、KF32A146 等芯片,覆盖转向灯、前灯、车窗开关、座椅通风等控制场景,适用于空间受限的汽车节点控制单元。
智驾域:基于自主研发的 KungFu32D 指令集开发的 MCU,适用于辅助驾驶、域控制器等应用场景,该指令集按 ISO 26262 汽车功能安全 ASIL-D 级标准设计。
座舱域:利用 KF32A150 等低功耗芯片,应用于仪表、中控屏、Tbox、无线充等,为座舱提供控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