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车灯这种一般都是LIN通讯吗?

楼主(2025-02-20):
我想了解一下啊,车灯一般都是LIN通讯吗?并不是CAN吗?

网友A:
具体什么车灯?卤素灯就一个灯泡,给电就亮

网友B(2025-04-18):
LIN是一种低成本、低速率的串行通讯协议,适用于简单的控制场景。

网友C:
单主多从,LIN网络采用单主多从的架构,主节点负责控制,从节点执行指令。

网友D:
LIN的通讯速率通常为20 kbps,适合传输简单的控制信号。

网友E:
基础车灯控制,LIN常用于控制基础车灯功能,如开关灯、调节亮度等。

网友F:
在低成本车型中,LIN是车灯控制的首选通讯方式。

网友G:
CAN是一种高可靠性、高速率的通讯协议,适用于复杂的控制场景。

网友H:
其实我觉得CAN的通讯速率通常为125 kbps到1 Mbps,适合传输复杂的控制信号和大量数据。

网友I:
智能车灯控制,CAN常用于控制智能车灯功能,如矩阵式LED、自适应远光灯等。

网友J:
一般来说在高端车型中,CAN是车灯控制的首选通讯方式。

网友K:
随着智能车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车灯开始采用CAN通讯,以满足复杂控制功能的需求。然而,在低成本车型中,LIN仍然是车灯控制的主要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