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现在车灯状态比如关机是什么状态是应该存在MCU里的吧,还是存在中控里?

楼主(2025-02-22):
现在车灯状态比如关机是什么状态是应该存在MCU里的吧,还是存在中控里?

网友A:
不同厂家甚至不同车型的控制策略都不一样

网友B(2025-04-18):
感觉一般都是存在MCU里

网友C:
这个得看中控怎么设计吧,一般来说中控应该是不存这些配置的

网友D:
这算是灯的配置,好像都不放在中控里

网友E:
车灯的状态(如“关机”、“开启”等)通常是由MCU(微控制器单元)和中控系统共同管理的,具体存储位置和实现方式取决于车辆电子架构的设计。

网友F:
MCU是车灯控制的核心,负责直接控制车灯的开关、亮度、模式等。它接收来自中控系统或其他传感器的指令,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G:
一般来说,MCU通常会存储车灯的当前状态(如“关机”、“开启”等),以便快速响应操作。非易失性存储:某些MCU会使用EEPROM或Flash存储器保存关键状态,确保在断电后仍能恢复。

网友H:
当驾驶员按下车灯开关时,MCU会立即响应并改变车灯状态,同时将状态存储在内部寄存器中。

网友I:
中控系统是车辆电子架构的核心,负责协调各个子系统的运行。它通过CAN或LIN总线与MCU通讯,发送车灯控制指令。所以可能放在中控里吧

网友J:
我觉得中控系统通常会存储车灯的全局状态(如“自动模式”、“手动模式”等),以便在车辆启动时恢复。

网友K:
当车辆启动时,中控系统会读取上次保存的车灯状态,并通过CAN总线发送指令给MCU,恢复车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