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车窗防夹一般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5-02-23):
我看介绍说使用霍尔,也有的说是用电流纹波检测法,一般用那个效果比较好啊?

网友A:
常用就是霍尔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

网友B(2025-05-06):
车窗防夹功能通常依赖于以下几种传感器来实现,具体选择取决于车辆的设计和成本考虑

网友C:
霍尔肯定有的,其原理就是通过检测电机转子的磁场变化,计算车窗的位置和速度。当车窗遇到障碍物时,电机的转速会发生变化,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这种变化。

网友D:
其实霍尔的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成本较低,易于集成。

网友E:
有光电传感器的,这种也会用到车窗防夹,其原理主要是使用红外线或激光检测车窗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车窗遇到障碍物时,光电传感器会检测到光路被遮挡。直接检测障碍物,灵敏度高。不受电磁干扰影响。但缺点很高

网友F:
在车窗密封条或导轨中安装压力传感器,检测车窗与障碍物之间的压力。当压力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防夹功能。这个也可以的

网友G:
有电流传感器检测的,通过检测电机的电流变化,判断车窗是否遇到障碍物。当车窗遇到障碍物时,电机的负载增加,电流会显著上升。需额外安装传感器,直接利用电机电流信号。成本低,易于实现。

网友H:
我听说好像有用电容传感器实现的,在车窗密封条中嵌入电容传感器,检测车窗与障碍物之间的电容变化。当车窗遇到障碍物时,电容值会发生变化。灵敏度高,可直接检测障碍物。不受电磁干扰影响。

网友I:
有些车还会选择超声波传感器但是我没遇到过,其原理是使用超声波检测车窗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当距离突然变化时,触发防夹功能。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许多车辆会采用多种传感器结合的方式,以提高防夹功能的可靠性和精度。如:使用霍尔传感器检测车窗位置,结合电流检测传感器判断障碍物。使用光电传感器检测障碍物,结合压力传感器验证。

网友K:
我觉得就是霍尔比较方便,而且抗干扰也小,同时可以配合电流检测,实现组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