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200 - Programmable Digital资源合集

楼主(2025-02-10):
产品描述
柏树PSoC®4蓝牙®低功耗使用业界的 MosT集成One-ChiP蓝牙®低功耗解决方案轻松设计您的下一代智能 DEvICE
PSoC® 4 Bluetooth® Low Energy 为系统设计师提供强大功能,在 ARM® Cortex™-M0 单芯片系统集成多种组件。其添加蓝牙低功耗连接便捷,有集成巴伦简化天线匹配网络设计,还提供多种灵活电源模式降低功耗,适用多领域。产品具备丰富特性,如不同容量存储、多种可编程模块等,有多种封装形式可选,为智能设备设计带来便利。

PSOC 4L系列产品概述
PSoC® 4 L 系列是一款 32 位 ARM® Cortex® -M0 单芯片解决方案。它拥有 13 个可编程模拟块、20 个可编程数字块等丰富资源,可设计自定义模拟前端和协处理器。具备 CapSense® 等特性,支持多种接口,工作电压低功耗表现出色,还有配套开发套件。其产品组合多样,能满足各种混合信号嵌入式需求,助力解决复杂设计问题。

PSOC4M系列产品概述
PSoC® 4 M - Series 是一款强大的 32 位 ARM® Cortex® -M0 单芯片解决方案。它拥有 12 个可编程模拟块和 16 个可编程数字块,可满足混合信号嵌入式需求。具备多种功能模块,如低功耗运放、比较器等,支持 CapSense 技术,还有丰富的接口和多种封装形式。其先锋套件提供多种实用功能,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

用户手册
CY8CKIT-146 PSOC®4200DS 原型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CY8CKIT - 146 PSoC® 4200DS 原型套件包含 PSoC 4200DS 目标设备、KitProg2 编程调试器等。其引脚描述清晰,KitProg2 有不同编程模式,如默认的 KiProg2 程序/调试模式和 CMIS - DAP 及大容量存储编程模式,可通过模式开关切换,且有示例项目展示用户开关与用户 LED 状态关系,更多信息可访问指定网站。

发行说明CY8CKIT-146 PSoC®4200DS 原型开发套件发布日期:2017年6月23日
CY8CKIT - 146 PSoC® 4200DS 原型套件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发布,包含原型板和快速入门指南。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4.1 或更高版本,编程还需 PSoC Programmer 3.26.0 及 KitProg2 v1.03 或更高版本。套件网页提供安装包等,安装说明在用户指南中。此为初始版本,相关限制和问题参考器件数据表,可获取技术支持和更多信息。

CY8CKIT-146试剂盒指南PSoC®4200 DS 原型设计套件指南
CY8CKIT - 146 PSoC® 4200DS 原型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包括套件组成、软件安装(如 PSoC Creator 和 PSoC Programmer)、操作方法(编程调试及桥接功能)、代码示例使用等。还介绍了硬件细节,如各部件功能、引脚连接、电源系统等。同时提及安全信息与技术支持,为用户使用该套件开发应用提供全面指导,助其快速上手并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

CY8CKIT-146 试剂盒指南4200DS 原型制4200DS 原型制作套件指南作套件指南
CY8CKIT - 146 PSoC 4200DS 原型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包括套件组件、PSoC Creator 软件使用、编程调试方法(如用 KitProg2 或 PSoC Programmer)、代码示例操作等。还介绍了硬件详情、安全信息与技术支持。该套件适用于实验室开发,能满足多种嵌入式应用需求,为用户使用套件开发项目提供全面指导与帮助。

处理器模块快速入门指南CY8CKIT-038 4200系列
CY8CKIT - 038 PSoC® 4200 系列处理器模块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基本操作流程。首先从包装中取出处理器模块并放置在 CY8CKIT - 001 开发板上,连接 I2C LCD 等设备,接入合适电源适配器。之后可插入配套 CD/DVD 查看用户指南,启动 PSoC Creator 打开代码示例,并安装 PSoC Creator 和 Programmer 软件,为用户快速上手该处理器模块提供指导。

发行说明CY8CKIT-038 PSO™4200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发布日期:2013年9月26日
CY8CKIT - 038 PSoC® 4200 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发布,包含处理器模块、I2C 字符 LCD 等。可通过插入 CD/DVD 或从网页下载安装,其代码示例支持 PSoC Creator 3.0。文档位于安装目录的 Documentation 文件夹,也可在相关软件中查看。还介绍了技术支持等信息,同时提及版权、免责声明及代码保护等内容。

PSoC®4200系列处理器模块指南
CY8CKIT - 038 PSoC® 4200 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包括套件组成、安装(软件和硬件)、编程操作、硬件特性及示例项目等。其处理器模块适用于 CY8CKIT - 001 DVK,软件需安装 PSoC Creator 3.0 等。示例项目展示了如电压显示、LED 亮度控制等功能。还介绍了安全信息、文档修订历史等,为用户使用该套件提供全面指导。

PSoC®4M系列原型套件指南
CY8CKIT - 043 PSoC® 4 M - Series 原型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包括套件组成、软件安装(如 PSoC Creator 和 PSoC Programmer)、操作方法(编程调试及桥接功能)、硬件详情、代码示例使用等。适用于嵌入式应用开发,其 KitProg 可实现多种功能,还介绍了安全信息与技术支持,为用户使用该套件提供全面指导,助其顺利开发项目。

CY8CKIT-043 PSoC°4M系列原型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CY8CKIT - 043 PSoC® 4 M - Series 原型套件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基本操作。通过 USB 连接器将板连接到计算机后,琥珀色 LED 指示电源开启,绿色 LED 显示状态,蓝色 LED 会呈现呼吸效果。用户可访问指定网页获取更多套件信息。该指南为用户快速上手该套件提供了简洁明了的指导,有助于用户迅速开展相关工作。

发行说明CY8CKIT-043 PSO™4 M系列原型套件发布日期:2017年6月16日
CY8CKIT - 043 PSoC® 4 M - Series 原型套件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发布,包含原型板和快速入门指南。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3.2 或更高版本,编程还需 PSoC Programmer 3.23 及 KitProg 2.12 或更高版本。套件网页提供安装包等,安装说明在用户指南中。此为初始版本,相关文档在特定文件夹,还提及技术支持与其他信息。

KitProg 用户指南
KitProg 用户指南介绍了其功能及使用方法。它是集成编程调试与桥接功能的工具,适用于多种开发套件。指南涵盖编程(如用 PSoC Creator、PSoC Programmer)、调试、USB - UART/I2C 桥接应用、固件更新,还包括故障排除(如通过状态 LED 诊断)及为 PSoC 5LP 开发应用等内容,为用户使用 KitProg 提供全面指导。

数据表
PSoC4: PSoC4200DS家族数据表可编程系统级芯片(PSoC)
PSoC 4200DS 家族数据表介绍了其架构与特性。它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有可编程模拟和数字块等。具备 32 位 MCU 子系统、多种通信接口、丰富的 GPIO 功能等。电源支持 1.71 - 5.5V 双模式,还提供开发支持文档与工具。详细列出电气规格、封装信息等,为设计与应用提供关键数据,有助于用户选型与开发。

PSoC 4 芯片级封装(CSP)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数据表
此数据表聚焦于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的十六进制文件。PSoC 4 芯片用途广泛,而引导加载程序是系统启动关键。数据表详细阐释十六进制文件格式,助开发者理解数据结构。还会说明文件生成与使用方法,涵盖不同开发环境烧录操作。同时可能提及配置定制选项、芯片兼容性等内容,为开发者利用 PSoC 4 CSP 进行项目开发提供有力技术支持。

英飞凌 - PSoC 4 芯片级封装(CSP)引导加载程序项目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12.00
这份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12.00 的英文数据表,围绕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项目文件展开。PSoC 4 系列芯片凭借高集成度等优势应用广泛,引导加载程序是系统启动和固件更新的关键。该数据表详细介绍项目文件,涵盖文件构成、功能说明、使用方法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技术参考,助力其更高效地进行 PSoC 4 CSP 相关项目开发与调试。

SHM 35系列:SHM35920系列-M家族数据表系统硬件管理器(SHM)
SHM 35 - Series SHM35920 - M 家族数据表介绍了其架构特性。它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有可编程模拟和数字块。具备 32 位 MCU 子系统、多种通信接口、丰富的 GPIO 及特殊功能外设如 LCD 驱动等。电源支持双模式,1.71 - 5.5V 供电。还提供开发支持文档与工具,以及详细电气规格、封装信息等,助力用户开发应用。

SHM 35系列:SHM35920系列-L家族数据表系统硬件管理器(SHM)
SHM 35 - Series SHM35920 - L 家族数据表介绍了一款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 的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它集成多种功能模块,如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和数字块等,具备丰富的通信接口和多种低功耗模式,电源支持 1.71 - 5.5V 双模式。还提供开发支持文档与工具,以及详细电气规格、封装信息等,助力用户开发应用。

应用文档
PSoC™ 4 中断
该文档介绍了 PSoC™ 4 中断相关内容。涵盖中断架构,包括 Cortex - M0/M0+的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等;详细说明了 ModusToolbox™和 PSoC™ Creator 两种环境下中断的设置方法,如中断源、优先级设置等;还涉及中断处理函数的编写、调试要点及高级话题,如异常处理、中断延迟优化等,为 PSoC™ 4 中断应用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FFT用于PSoCTM4中的电弧故障检测
本文档介绍了在 PSoC™ 4 中利用 FFT 进行电弧故障检测的方案。实现了交流线路单周期连续数据采集的两通道 64 点 FFT,于下一周期输出。涵盖 PSoC™ Creator 项目各模块设置,包括输入缓冲、ADC、PWM 触发、UART 等,详细说明了代码流程及中断处理,还涉及监测、抗混叠、频率扩展等内容,为电弧故障检测应用提供参考。

PSOC™4及PSOC™6 MCU CAPSENSET™设计指南
本文档聚焦于英飞凌的 PSoC 4 及 PSoC 6 MCU 的 CAPSENSE 设计指南。详细阐述了 CAPSENSE 技术原理,涵盖静电容量传感方式、信号处理、不同类型传感器设计及耐液性机制等内容。还介绍了 PSoC 4 和 PSoC 6 中 CAPSENSE 的实现方式、性能调优方法,以及在 PSoC Creator 和 ModusToolbox 等开发环境中的应用,为相关设计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PS0C™ 4 IEC 60730B类和IEC 61508SIL 安全软件库(适用于ModusToolbox) ™
本文档介绍了适用于 ModusToolbox 的 PSoC™ 4 MCU IEC 60730 B 类和 IEC 61508 SIL 安全软件库。阐述了 IEC 60730 - 1 Annex H 和 IEC 61508 - 2 Annex A 标准,明确了相应测试要求。详细说明软件库的功能、使用方法及各类 API 函数,包括 CPU 寄存器、内存、时钟等测试函数,还提及通信协议示例及相关测试文件,助力开发者确保应用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接近感应与CAPSENSETM
本文档是英飞凌 CAPSENSE™技术接近感应设计指南。介绍接近感应原理、应用,对比自电容和互电容技术。阐述设计挑战如低功耗、远距离感应等及应对策略,涵盖传感器布局、固件设计、参数调整等方面,包括不同传感器类型、屏蔽电极与保护传感器设计、滤波器使用及液体耐受性处理,还提及测试与调试方法,为基于 CAPSENSE™的接近感应设计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PSoCT™ Creator-引导程序简介
本文档介绍了在 PSoC™ 3、4、5LP 中使用 PSoC™ Creator 实现引导程序的相关知识。涵盖引导程序理论、设计考量,如内存使用、通信端口等。阐述 PSoC™ 引导程序工作原理,包括项目类型、组件配置、故障恢复等内容,还讲述了添加引导程序、调试项目及双应用引导程序的操作与注意事项,为相关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4I2C引导加载程序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中基于 I2C 的 Bootloader。涵盖相关术语、功能流程、进入方法,详述 I2C Bootloader、Bootloadable 及主机项目创建步骤,包括组件添加、配置、引脚分配等操作。还涉及测试项目配置与结果验证,以及闪存存储、项目文件格式、主机 - 目标通信协议等内容,为 PSoC 4 I2C 引导加载程序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CAPSENSE™入门
本文档是英飞凌 CAPSENSE™ 入门指南,旨在帮助用户了解和应用电容式触摸感应技术。涵盖 CAPSENSE™ 技术原理,如电容感应方法、调校机制、传感器类型等;详细说明了设计注意事项,包括覆盖层选择、ESD 与 EMC 防护、软件滤波等;还介绍了器件选择方法及丰富的开发资源,为用户设计可靠的 CAPSENSE™ 系统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86526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编号为 AN86526、版本为 09.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英飞凌作为半导体领域的重要企业,其应用笔记通常围绕旗下产品或技术解决方案展开。此笔记可能针对特定的 PSoC 系列芯片或相关技术,详细阐述产品特性、工作原理、应用场景等内容。它还会给出具体的设计指南、电路示例和代码片段,为工程师和开发者在产品设计、开发和调试过程中提供全面且实用的技术参考,帮助他们更高效地完成项目。

英飞凌 - AN92239:有源低通(ALP)滤波器库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这份英飞凌发布的编号为 AN92239、版本 03.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聚焦于有源低通(ALP)滤波器库。在信号处理领域,有源低通滤波器能够有效过滤高频信号,保留低频信号,应用十分广泛。此笔记详细介绍了 ALP 滤波器库的特点、功能、使用方法及配置步骤。它还可能包含代码示例和实际应用案例,为工程师和开发者在设计信号处理系统时提供实用的参考,助力他们高效地运用该滤波器库实现低通滤波功能。

英飞凌 - AN92239:接近感应示例项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编号为 AN92239、版本 03.00 的英文应用笔记,专注于接近感应示例项目。接近感应技术在消费电子、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领域应用广泛。该笔记中提供了一系列基于英飞凌产品的接近感应示例项目,详细介绍了项目的硬件设计、软件代码以及调试步骤。开发者可以通过学习这些示例,快速掌握接近感应技术的实现方法,加速相关产品的开发进程,降低开发难度与成本。

PSoC®4中断
本文档围绕 PSoC 4 中断展开,介绍其架构包含 32 个中断线与多种控制器,中断源分固定功能和 UDB 两类。阐述 PSoC Creator 对中断的支持,如组件配置、优先级设定及 API 函数使用,还讲述 ISR 编写方法、代码示例、调试要点,涵盖中断未触发、重复触发等情况及解决办法,并探讨异常事件、中断延迟、代码优化等高级主题,为 PSoC 4 中断应用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84858 应用笔记 - 版本 15.00
此为英飞凌发布的编号为 AN84858、版本为 15.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英飞凌以半导体领域的卓越技术著称,这类应用笔记通常针对其特定产品或技术方案。AN84858 可能围绕某款芯片、模块或系统,详细讲述其功能特性、工作原理、应用场景。同时会给出具体的设计建议、电路原理图、代码示例等,帮助工程师在实际项目中更好地应用英飞凌的技术,解决开发中的各类问题。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PSoC™4 进行编程(HSSP)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 PSoC™ 4 进行 HSSP 编程的方法。涵盖 HSSP 固件架构各层(物理层、数据包层等)及编程步骤,包括器件获取、闪存操作等。阐述硬件连接、代码移植、超时参数计算、数据接口及时序验证等内容,还提供测试项目示例与问题解决技巧,对开发 PSoC™ 4 在线编程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PSoC4硬件设计的注意事项
本文档围绕 PSoC 4 硬件设计展开,涵盖多方面内容。介绍了 PSoC 资源如 Creator 工具、代码示例等的使用,详细说明了封装、电源、时钟、复位、GPIO 引脚、组件放置及模拟模块等设计要点,包括不同封装特性、电源引脚连接与设置、时钟源与配置、复位引脚处理、GPIO 引脚分配原则及模拟模块设计技巧等,为 PSoC 4 硬件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 4入门
本文档是 PSoC 4 入门指南,介绍其为集成模拟和数字外设、存储器与 Arm Cortex - M0/M0+微控制器的可编程片上系统,具有低功耗和成本优势。涵盖 PSoC 资源、功能集及与 MCU 对比,通过实例展示设计流程,包括项目创建、组件配置、编程与引导加载等步骤,并提供丰富代码示例及相关手册,助力用户快速上手 PSoC 4 开发。

PSoC®4-使用 GPIO 引脚
本文档介绍 PSoC 4 GPIO 引脚的使用,涵盖基础知识、配置操作与应用技巧。包括 GPIO 多种功能、物理与路由结构、中断处理等内容,阐述了 PSoC Creator 中引脚组件的配置方法及相关 API,还通过切换 LED、引脚中断等实际示例展示应用,为有效利用 PSoC 4 GPIO 引脚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针对 CY8CKIT - 045S 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电机控制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这份英飞凌的应用笔记聚焦于针对 CY8CKIT - 045S 开发板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电机控制技术。在电机控制领域,FOC 能实现高效、精确的电机驱动,而无传感器方案则可降低系统成本与复杂度。此笔记版本为 05.00,可能详细介绍了基于 CY8CKIT - 045S 实现无传感器 FOC 电机控制的原理、步骤,涵盖硬件电路设计、软件代码实现、参数配置与调试方法等内容,为电机控制开发者提供实用的技术指导。

英飞凌 - AN68272 应用笔记 - 版本 16.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编号为 AN68272、版本为 16.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英飞凌在半导体领域实力强劲,其应用笔记通常围绕自身的产品和技术展开。AN68272 可能聚焦于英飞凌某类芯片、模块或技术方案,详细阐述其工作原理、特性、应用场景等。同时,笔记可能包含设计指南、电路示例、代码片段等实用内容,帮助工程师和开发者在实际项目中更好地运用相关技术,解决设计和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PSoC®3、PSoC4和PSoC5LP中引导加载程序的简介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3、4 和 5LP 中 Bootloader 的相关知识。涵盖其定义、功能流程、设计注意事项,如存储器使用、通信端口设置等;阐述了 PSoC 中 Bootloader 工作原理、项目创建、组件配置、调试及双应用 Bootloader 要点;还提及项目加载到 PSoC 内的方法及相关应用笔记,为在这些器件中实现 Bootloader 功能提供全面指导。

PSoC®3、PSoC 4 和 PSoC 5LP 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3、4 和 5LP 数字设计知识。涵盖数字设计概念、方法与时序主题,详述 PSoC 数字子系统、时钟及同步机制,还介绍了 PSoC Creator 静态时序分析。针对组件数据手册规范、时钟使用等多个设计注意事项提供指导,并结合示例说明 STA 报告的使用及违规处理,助力实现高性能数字设计。

英飞凌 - AN82156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编号为 AN82156、版本为 10.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英飞凌在半导体技术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和广泛的产品线。此应用笔记很可能是围绕英飞凌特定的产品、技术或解决方案展开。它或许会详细介绍产品的功能特点、技术原理,还会给出在不同实际场景中的应用案例。同时,可能会包含硬件设计建议、软件编程示例以及调试优化的方法,为开发者提供全面且具有实操性的技术参考,助力其顺利完成相关项目的开发。

英飞凌 - AN82156:使用通用数字块(UDB)数据路径为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 -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此文档是英飞凌发布的应用笔记,版本为 10.00,专门针对 PSoC Creator 3.2 开发环境。聚焦于使用通用数字块(UDB)数据路径,为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这几个系列的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设计组件。PSoC 系列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配置性,而 UDB 数据路径能实现复杂的数字逻辑功能。笔记中可能详细介绍如何在 PSoC Creator 3.2 中创建、配置和定制与 UDB 数据路径相关的组件,涵盖组件的架构设计、代码编写、参数设置等内容。对于开发者而言,这是利用英飞凌 PSoC 技术进行高效设计和开发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助于充分发挥 PSoC 芯片的性能和功能,加速项目的开发进程。

PSoC®3、PSoC 4和 PSoC 5LP一使用 UDB 数据路径对PSoC CreatorT™组件进行设计
本文档介绍了在 PSoC 3、4 和 5LP 中使用 UDB 数据路径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的方法。阐述了 UDB 与传统 PLD 的区别及优势,详细说明数据路径架构特性。通过 8 位递减计数器、PWM、递增/递减计数器、UART 等项目展示组件创建步骤,包括 UDB 编辑器和数据路径配置工具的使用,还涉及组件参数添加、头文件创建及数据路径链接等内容,助力开发者高效创建自定义组件。

英飞凌 - AN82250 应用笔记 - 版本 11.00
这是英飞凌公司发布的一份英文应用笔记,编号为 AN82250,版本为 11.00。英飞凌作为知名的半导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其应用笔记一般会围绕自家的产品或技术展开。这份笔记可能聚焦于英飞凌某一款或某一系列芯片、模块的特定功能或应用场景。内容或许包括产品的工作原理、特性介绍、典型应用电路设计、开发流程与方法、参数配置建议等。同时,可能会提供实际案例和解决方案,以帮助工程师和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相关技术,在实际项目中快速实现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

使用Verilog 实现PSoC®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可编程逻辑设计
本文档介绍了在 PSoC 3、4 和 5LP 中用 Verilog 实现可编程逻辑设计的方法。阐述了 UDB 中的 PLD 架构,对比了其与竞争对手 CPLD 的资源。说明了 PSoC Creator 环境下通过 Verilog 和原理图实现逻辑功能的途径,并以 4 位计数器和 5 位序列检测器为例展示组件创建步骤,还涉及数据路径与 PLD 设计的资源利用及设计后的项目报告和时序分析。

PSoC®4和PSoC模拟协处理器的低功耗模式以及降低功耗技术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和 PSoC 模拟协处理器的低功耗模式及降低功耗技术。阐述了包括睡眠、深度睡眠等 5 种功耗模式的特点、唤醒源与转换方式,提供了关闭未用组件、调整组件速度等降耗方法,说明了时钟、GPIO 等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注意事项,还包含多个示例项目及硬件配置信息,助力实现低功耗设计。

PSoC®4 segment LCD 直接驱动模式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段式 LCD 直接驱动模式。阐述 PSoC 4 资源及 LCD 驱动特性,包括多种驱动模式、电极支持与功耗优势等。说明了段式 LCD 基础知识及两种驱动模式差异,提供低功耗操作方法与用户界面解决方案,并通过四个示例项目展示组件使用、低功耗设计及完整 UI 实现,助力开发相关应用。

英飞凌 - AN89346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编号为 AN89346、版本为 04.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英飞凌在半导体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此类应用笔记通常围绕其特定产品、技术或解决方案进行编写。AN89346 可能会针对英飞凌某一款或某一系列芯片的具体应用进行深入讲解。它或许会介绍产品的特性和优势,详细说明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如硬件电路设计、软件编程要点等。还可能包含一些实际案例和测试数据,帮助工程师和开发者在实际项目中更高效地运用英飞凌的技术,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从而加速产品的开发进程。

PSoC®4智能风扇控制器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 PSoC 4 开发四线无刷直流风扇控制系统的方法。阐述了风扇控制组件及相关套件,通过三个项目展示其应用:Project1_OpenLoop 实现开环控制;Project2_ClosedLoop 采用闭环控制并介绍了 PID 调节;Project3_ThermalManagement 构建完整热管理方案。还涉及风扇基础、速度控制与测量等内容,助力创建高效热管理系统。

英飞凌 - PSoC 41 代码示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这份由英飞凌推出的版本为 09.00 的英文应用笔记,重点围绕 PSoC 41 提供代码示例。PSoC(可编程片上系统)41 系列具有集成度高、灵活性强等特点,在各类嵌入式系统中应用广泛。笔记中提供的代码示例,能覆盖 PSoC 41 的多种功能与应用场景,比如通信接口实现、传感器数据采集与处理等。每个示例可能配有详细的注释和说明,阐述代码的工作原理、功能用途以及如何在实际项目里运用。这对于开发者而言,是快速上手 PSoC 41 开发、掌握其特性和编程方法的宝贵资源,可有效降低开发难度,提高开发效率。

英飞凌 - PSoC 4 功耗估算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该文件是英飞凌关于 PSoC 4 功耗估算的应用笔记。包含多个工作表,'Instructions' 可能是使用说明;'Summary' 或许为总体概括。'Config (1)' 至 'Config (5)' 可能是不同配置情况。'CalcData' 应涉及功耗计算数据,'Options' 可能列出可选设置,'UDBData' 或许与特定的 UDB 数据有关。可利用这些工作表对 PSoC 4 功耗进行全面估算与分析。

PSoC®4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 PSoC 4500S 实现永磁同步电机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的方法。阐述了 FOC 基础、硬件结构与算法流程,通过示例项目展示设计,包括 CY8CKIT - 037 套件使用、操作步骤及性能分析,还详述电流采样、变换、控制器等设计细节,提供适应其他电机的方法与参数调整指南,助力电机控制应用开发。

PSoC®、3、PSoC4和PSoC5LP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3、4 和 5LP 数字设计知识。涵盖数字设计概念、方法与时序主题,详述 PSoC 数字子系统、时钟及同步机制,还介绍了 PSoC Creator 静态时序分析。针对组件数据手册规范、时钟使用等多个设计注意事项提供指导,并结合示例说明 STA 报告的使用及违规处理,助力实现高性能数字设计。

使用UDB数据路径设计PSoC创建器组件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 PSoC 通用数字块(UDB)数据路径设计组件的方法。阐述了 UDB 与传统 PLD 的区别及优势,讲解数据路径架构特性。通过 8 位递减计数器、PWM 等项目展示组件创建步骤,包括 UDB 编辑器和数据路径配置工具的使用,还涉及组件参数添加、头文件创建及数据路径链接等内容,助力开发者高效创建自定义组件。

PSoC®3、PSoC4和PSoC 5LP UART 引导加载程序
本文档介绍了适用于 PSoC 3、4 和 5LP 的 UART 引导加载程序。涵盖引导加载概念、流程与创建项目步骤,包括 UART 引导加载器、可引导项目及嵌入式主机项目的构建与配置,还涉及测试方法、内存布局、通信协议、主机 API 等内容,助力实现基于 UART 的 PSoC 设备固件现场升级。

英飞凌 - AN60024: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开关消抖与毛刺滤波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 - 英文(适用于 PSoC Creator 3.0)
这份英飞凌发布的应用笔记围绕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系列芯片展开,聚焦于开关消抖与毛刺滤波器相关内容,适用于 PSoC Creator 3.0 开发环境。在电子系统中,开关在闭合或断开时会产生抖动,而信号线上也可能出现毛刺干扰,这些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该笔记针对这些问题,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特性来实现开关消抖和毛刺滤波功能。版本为 17.00 表明其经过多次更新和完善。笔记可能包含硬件设计思路、软件代码实现、组件配置方法以及实际测试结果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且实用的指导,帮助他们在使用 PSoC Creator 3.0 开发基于上述 PSoC 系列芯片的项目时,有效解决开关抖动和信号毛刺问题,提升系统性能。

英飞凌 - AN60024: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开关消抖与毛刺滤波器存档文件 -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 - 英文(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SP1/2.1)
此文档是英飞凌推出的应用笔记,编号为 AN60024,版本为 17.00,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SP1 和 2.1 开发环境。其核心围绕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这三个系列的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展开,着重讲解开关消抖和毛刺滤波器的相关内容。在电子电路里,开关的机械抖动以及信号线上的毛刺干扰是常见问题,会对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产生不良影响。这份笔记针对这些问题,为开发者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存档文件” 可能包含了示例代码、设计原理图、配置文件等资源,方便开发者参考和使用。借助此笔记,开发者能利用 PSoC 芯片的特性,在 PSoC Creator 2.1 相关版本中实现开关消抖和毛刺滤波功能,提升项目的性能和稳定性。

PSoC®4 段 LCD 直驱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段式 LCD 直接驱动技术。阐述其资源、驱动特性及优势,对比 PWM 和数字相关驱动模式,提供低功耗操作方法与 UI 解决方案。通过四个项目展示组件使用、低功耗设计及完整 UI 实现,为 PSoC 4 在低功耗手持设备等领域的应用提供指导。

更多技术信息
PSoC 4200L 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200L 系列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 PSoC 4200L 器件架构及各功能模块。涵盖 CPU 系统、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如 Cortex - M0 CPU、DMA 控制、多种中断处理机制、丰富的 I/O 特性、时钟与电源管理等内容,还包括各模块寄存器说明,为基于 PSoC 4200L 的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提供了全面且深入的技术支持。

PSoC 41XX_BLE/42XX_BLE系列硬件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XX_BLE/42XX_BLE 系列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基于 ARM Cortex-M0 的 PSoC 4 BLE 架构。涵盖 CPU、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多方面内容,包括各模块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设置、中断处理、时钟与电源管理等,还涉及多种通信模块及低功耗模式,为 PSoC 4 BLE 器件的硬件设计、软件开发及系统应用提供了全面深入的技术支持。

PSoC4100M/4200M系列PSoC®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详细列出了如 UDB 阵列控制、CAN、GPIO 等众多模块的寄存器信息,包括地址、位定义、读写属性及功能描述等,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和操作 PSoC 4100M/4200M 系列芯片硬件资源的重要依据,有助于在开发过程中准确配置和控制芯片功能,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PSoC 4100/4200 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
该文档是 PSoC 4100/4200 系列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 PSoC 4100/4200 基于 ARM Cortex - M0 的架构。涵盖 CPU、存储器、系统资源(如时钟、电源、GPIO 等)、数字与模拟系统、编程和调试等方面内容,对各模块的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设置等进行了深入阐述,为基于该系列芯片的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提供了全面且关键的技术支持。

PSoC 4100/4200系列PSoC®4架构TRM(技术参考手册)
该文档是 PSoC 4100/4200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全面涵盖了芯片架构的各个方面。详细介绍了 Cortex - M0 CPU 及其相关的中断、内存系统架构与地址映射,系统资源如 I/O、时钟、电源等的工作原理与配置,数字系统和模拟系统中各功能模块(如通信模块、定时器、ADC 等)的特性与操作,以及编程和调试接口的相关信息,为芯片的开发应用提供了详尽的技术支持。

PSoC4100M/4200M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全面涵盖了芯片架构、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编程和调试等方面的内容。详细介绍了 CPU 系统(如 Cortex - M0 CPU、DMA 等)、系统资源(时钟、电源等)、各类数字与模拟功能模块,以及编程和调试接口,为基于该系列芯片的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PSoC4100-BLE/4200-BLE系列PSoC® 4 BLE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这本《PSoC4100 - BLE4200 - BLE 系列 PSoC® 4 BLE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 (TRM)》聚焦于英飞凌 PSoC® 4 BLE(蓝牙低功耗)系列芯片,特别是 PSoC4100 和 BLE4200 型号。在当今物联网时代,蓝牙低功耗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类智能设备,如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PSoC® 4 BLE 芯片集成了微控制器和蓝牙低功耗功能,而寄存器则是控制和配置芯片各项功能的关键。该手册详细介绍了芯片内各个寄存器的功能、地址、位定义以及操作方法。工程师通过参考手册,能够深入了解芯片的工作原理,对寄存器进行精确配置,以实现特定的功能,如蓝牙通信参数设置、外设功能控制等。它是硬件设计、软件开发和系统调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技术资料,有助于开发者充分发挥 PSoC® 4 BLE 芯片的性能,开发出高效、稳定的蓝牙低功耗应用产品。

产品质量报告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QTP#171801版本*A2022年8月
该报告是柏树半导体(现为英飞凌旗下)针对 PSoC 4100 和 PSoC 4200 器件系列(S8PF - 10R 技术,Fab25 Cu BEOL 互连)的鉴定测试报告。涵盖产品描述、工艺信息、封装详情、电气测试及可靠性测试等内容,包括高温、低温、耐久性、静电放电等多种测试项目,测试结果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还记录了文档历史和修订信息。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53606版本**2018年2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为英飞凌旗下)的产品认证报告,针对 PSoC 4200DS 器件家族(S8SPF - 10P,Fab25)。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和可靠性测试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含高温、低温、耐久性、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提供了文档历史和修订信息。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72202 版本*A2022年8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旗下)关于 PSoC 4100M 和 PSoC 4200M 器件家族(S8PFHD - 10P,Fab25 AL BEOL 互连)的产品认证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和可靠性测试等方面。可靠性测试包含高温、低温、耐久性、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记录了文档历史和修订信息。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72308版本*A2022年8月
该报告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旗下)针对 PSoC 4200L 器件家族(S8SPF - 10P,Fab25 Cu BEOL 互连)的产品认证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和可靠性测试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含高温、低温、耐久性、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提供了文档历史和修订信息。

QTP#202121001:使用S8PFHD-10R技术的PSoC4100M/PSoC4200MCu BEOL在Fab25制造
这是一份来自柏树半导体(英飞凌旗下)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为 QTP#202121001。主要针对在 Fab25 制造、采用 S8PFHD - 10R 技术的 PSoC 4100M/PSoC 4200M Cu BEOL 进行测试。测试涵盖了如高温存储(EDD)、早期失效(EFR)、潜在失效(LFR)、静电放电(ESD)等多种项目,涉及的器件包括 CY8C4245、CY8C4246、CY8C4247 等,测试结果为通过。

产品鉴定报告产品合格报告PSoC 4XX7_BLE家族可编程系统芯片(PSoC)
该文档是英飞凌的产品鉴定报告,针对 PSoC 4XX7_BLE 家族可编程系统芯片(PSoC)及可编程蓝牙低功耗片上无线电(PRoC BLE)。报告依据 JESD47 标准,涵盖电气应力测试(如 EFR、HTOL 等)、环境应力测试(如 TC、HAST 等)及器件特性分类(如 ESD、SLU 等),结果显示产品完全合格。还提供了文档历史及相关注意事项。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23520 版本*E2015年6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旗下)的产品认证报告,针对 PSoC4A 器件家族(S8PF - 10R 技术,Fab 4 CMI)。涵盖产品描述、工艺技术、封装信息等,进行了多种可靠性测试,如电气、环境应力测试等,包括高温操作寿命、静电放电、数据保持等项目,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记录了文档的历史修订信息。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 1349904版本*A 2015年7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旗下)关于 PSoC4A 器件家族(S8PF - 10R,Fab8F UMC)的产品认证报告。涵盖产品描述、工艺技术、封装信息等内容,进行了包括高温操作寿命、静电放电、数据保持等多项可靠性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记录了文档的历史修订信息,如更新可靠性负责人的参考联系方式等。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44808版本*C2016年8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旗下)关于 PSoC4A - M 器件家族(S8PFHD - 10P 技术,Fab 4 CMI)的产品认证报告。涵盖产品描述、工艺技术、封装信息等,进行了如高温操作寿命、静电放电、数据保持等可靠性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记录了文档的历史修订信息,包括更新物料编号列表、增加封装选项等内容。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 1525 03版本**2016年1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旗下)关于 PSoC4A - DS2 器件家族(S8SPF - 10R 技术,Fab 4 CMI)的产品认证报告。涵盖产品描述、工艺技术、封装信息等内容,进行了如高温操作寿命、静电放电、数据保持等多项可靠性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记录了文档的历史修订信息,如初始规范发布等情况。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51402版本**2016年1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旗下)关于 Cypress Fab25 S8 技术及 PSoC4A 器件(S8PF - 10R,Fab25)的产品认证报告。涵盖产品描述、工艺技术、封装信息等,进行了高温操作寿命、静电放电、数据保持等可靠性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记录了文档的历史修订信息,如初始规范发布等情况。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5320版本**2016年4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旗下)关于 PSoC4A - L 器件家族(S8SPF - 10R 技术,Fab 4 CMI)的产品认证报告。涵盖产品描述、工艺技术、封装信息等,进行了如高温操作寿命、静电放电、数据保持等可靠性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同时记录了文档的历史修订信息,如初始规范发布等,为产品的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