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一般车窗防夹这种,通讯会用什么总线呢?

楼主(2025-02-24):
一般车窗防夹这种,通讯会用什么总线呢?

网友A(2025-05-06):
一般lin总线就完全够用了

网友B:
其实用的基本都是CAN

网友C:
我觉得是CAN,因为可以用OBD读取,估计是可以用CAN的

网友D:
这个随意吧,我觉得CAN和LIN都可能的

网友E:
一些车用的总线方式不一样的,有的会用CAN有的会用lin

网友F:
防夹的话,因为信号数据不多,感觉LIN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G:
其实都行了,现在CAN和LIN价格也都没差多少,所以都可以用

网友H:
我理解一般都是CAN的多

网友I:
其实总线这种不都是看在主机厂的设计吗

网友J:
反正一般其他总线肯定是没有了,基本就是CAN和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