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汽车一般都是用lin或者CAN这种总线是吧?

楼主(2025-02-25):
汽车一般都是用lin或者CAN这种总线是吧?有用485的吗?

网友A:
汽车电子系统中,LIN和CAN总线确实是主流的通信协议,但在特定场景下RS-485(或类似串行总线)也可能被采用。
LIN总线:多用于低速、低成本场景(如车窗控制、座椅调节),采用单主多从结构,适合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子系统。
CAN总线:多用于高速、高可靠性通信(如发动机控制、ABS),具备优先级仲裁和错误检测机制,是汽车内部网络的骨干。
RS-485总线:某些卡车、客车或工程车辆的非关键系统(如照明控制、简单传感器),可能采用RS-485以降低成本。
RS-485缺乏CAN总线的冲突检测和错误恢复机制,难以满足高实时性需求(如安全关键系统),另外汽车行业已形成完善的CAN/LIN生态,供应链和工具链成熟,RS-485需额外协议层适配,增加开发成本。

网友B(2025-05-06):
是的,汽车中LIN总线和CAN总线是最常见的通信总线,而RS-485在汽车中的应用相对较少。

网友C:
LIN总线低成本、低速率(最高20 kbps),单主多从架构。用于简单的控制任务,如车窗、座椅、后视镜等。成本低,实现简单,适合短距离通信。

网友D:
CAN总线高速率(最高1 Mbps),多主多从架构,可靠性高。用于复杂的控制任务,如发动机控制、车身控制、底盘控制等。通信速率高,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复杂系统。

网友E:
其实RS-485一般不用于车规的,其实。其通信速率:最高10 Mbps(实际应用中通常较低)。

网友F:
RS-485在汽车中的局限性成本相比LIN和CAN,RS-485的成本较高。

网友G:
复杂性比较难,RS-485需要额外的电平转换电路,增加了系统复杂性。

网友H:
适用性来说,RS-485更适合工业环境,而汽车环境对成本、抗干扰能力和实时性有更高要求。

网友I:
RS-485在汽车中的潜在应用可以是诊断设备:某些汽车诊断设备可能使用RS-485进行通信

网友J:
在非标准车辆(如特种车辆或改装车辆)中,可能会使用RS-485进行通信。

网友K:
LIN和CAN总线在汽车中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成本更低。并且LIN和CAN总线是汽车行业的标准化通信协议,而RS-485在汽车中缺乏标准化支持。而且CAN总线在抗干扰能力上优于RS-485,更适合汽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