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现在国产的电车是不是总线加密之类的效果更好了?

楼主(2025-02-26):
现在国产的电车是不是总线加密之类的效果更好了?听说很多国产车件,都是专属的,只能4S店换呢,这是真的吗?

网友A:
总线加解密?应该是指身份认证吧。

网友B(2025-05-06):
是的,近年来国产电动汽车在总线加密和安全性方面确实有了显著提升,同时部分零部件也采用了专属设计,只能通过4S店更换。

网友C:
电动汽车涉及大量敏感数据(如电池状态、驾驶行为、用户信息等),需要加密保护。

网友D:
总线通信可能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加密技术可以有效防止数据篡改和恶意控制。

网友E:
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发展,各国对汽车数据安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加密技术成为标配。

网友F:
国产车确实很多都是硬件加密,采用专用的加密芯片(如HSM,硬件安全模块)对总线数据进行加密

网友G:
一般有些还会使用软件加密,通过AES、RSA等加密算法对通信数据进行保护。

网友H:
引入双向认证机制,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设备才能接入总线。所以不去4S店也费劲

网友I:
我觉得一般都是通过加密的OTA(空中升级)技术,定期更新加密算法和安全策略。

网友J:
为了防止技术泄露和仿制,部分核心零部件采用专属设计。

网友K:
通过4S店更换零部件,可以确保原厂配件的质量和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