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读取CS1237的AD值

楼主(2025-02-10):
外部中断触发读取AD,每隔一段时间出现一个异常值后恢复,然后又隔一段时间出现一个异常值再恢复,如此反复,怎么解决异常值问题

网友A:
用软件滤波,异常值过滤掉

网友B:
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软件滤波,过滤掉异常值。

网友C(2025-06-09):
采用软件滤波过滤异常值

网友D:
建议使用外部下降沿中断判断New Data Ready,当中断有效时使能标志位,然后根据标志位读取AD值,以确保时序对齐。

网友E:
读写操作前后关闭/开启外部中断。

网友C:
通过软件算法对采集到的AD值进行滤波处理,可有效过滤掉异常值。例如,可使用中值滤波或均值滤波算法,对连续采集的多个AD值进行排序或求平均,从而消除随机干扰导致的异常值。

网友F:
用软件滤波过滤掉异常值

网友G:
若采用定时查询的方法读取AD值,需缩短查询间隔。但需注意,当数据速率(DR)较高(如640Hz/1280Hz)时,不建议使用查询判断,以免定时中断频繁产生,影响系统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