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上这种指纹的图案露铜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2-11):
图片转的吧

网友B:
一般是导入bmp之后改相应的层,就可以了,用的是PCB**Creator.PRJSCR插件

网友:
那不就是阻焊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导入bmp之后改相应的层,就可以了,用的是PCB**Creator.PRJSCR插件

你好   这个插件帮忙发下

网友C:
这个图案是用图片转的,然后选择SOLDER MASK层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需要露铜的区域,选择Paste Mask就可以

网友E:
花里胡哨

网友F:
这是沉金工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插件帮忙发下

PCB**Creator共享与使用步骤
https://bbs.21ic.com/icview-3431562-1-1.html?fromuser=forgot

网友G:
图片转的

网友G:
为什么我觉得画板的人 画得花里胡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