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试用】+ 了解开发板设计

楼主(2025-02-10):
#申请原创#

1. Demo源文件获取

上一篇文章中演示的Demo其实是可以从官网下载的。
这个在官网上只找到了demo的烧录文件,可以如下网址中搜索“stm32l562 dk”,显示的第一个资源便是。
https://www.st.com.cn/content/st_com/zh/search.html

因为提供的是hex文件,可以在stm32prog中通过板载stlink直接下载。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hex文件包含了烧录到外部flash的内容。在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之前需要增加选择external loader。如下图:

虽然在官网上没有找到现成的keil工程。但是在stm32cube的sdk包中有关于这个demo的iar工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个demo是通过几个IAR工程(一个MenuLaucher工程,和多个Modules工程)单独编译,并组合而成的烧录文件,具体说明可以参考对应目录下的readme.txt。在最后有说明文件的生成步骤。因为我没有过IAR。就不尝试了。
以下为demo的文件目录

对应的文件路径可以在stm32cube的“Updater Setting”中找到

2. 资料下载

其实开发文档和资料都可以在st的官网下载。在https://www.st.com.cn/content/st_com/zh.html 官网首页中直接搜索stm32l562,就能得到全部你想要的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应用手册,技术手册等等,各种软件,硬件相关的参考资料。下面我也简单说一下我下载的资料有哪些。

2.1. 芯片相关资料
搜索“stm32l562”并点击“Datasheet”,“Reference Manual”,“Programming Manual”,就能获得相应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当然,你也可以在stm32cube中,新建一个project,并新建工程的界面上方选择下载的文件。

2.2. 开发板相关
开发板相关的资料,除了可以通过官网搜索下载,或stm32cube中下载获得。st官网还为每个开发板设置独立的介绍页面。对应这个开发板的页面为:https://www.st.com/en/evaluation-tools/stm32l562e-dk.html#documentation

对应的用户手册如下,

而开发板对应原理图及pcb也能在这里下载到,MB1373是主板的型号。MB1280是前面提到的那块小板的型号。

3. 硬件设计

在了解了芯片和开发板相关知识后,我想根据这个开发板介绍一下stm32l562q的硬件设计。开发板硬件设计如下,可以看出stm32l562可以3.3v供电,也可以1.8v供电。

3.1. 电源设计
stm32l562虽然是比较新的mcu,不过它的供电设计还是和stm32f1,stm32f4一样简易方便。当然也不完全相应。(主要是增加了低功耗的电源设计)。
首先从数据手册中获得芯片的供电系统框图,其中VDD为主要供电。VDDIO2为芯片中特定几个GPIO单独供电。VDDSMPS为内部核心的稳压器供电。
其实为了简便,VDDIO2和VDDSMPS都可以和VDD接到一起。并且V15SMPS和VLXSSMPS不是向外供电,它们是为内部稳压器(DC-DC)服务的。外接电感电容。

外部的电容,电感选型可以参考如下:

开发板的电路设计也更为简单,可看出实际VDD,VDDIO2,VDDA,VDD_SMPS,(VBAT)都是接到VDD_MCU上的。

其中主要的VDD_MCU是通过5V电压转换而来的。可以在通过JP3跳线帽选择3V3或1V8,给VDD_MCU供电。
另外开发板上有Energy Meterring design功能,其实就是把VDD_MCU通过SW1连接到DYN_OUT上,DYN_OUT也是5v通过各种转换而来的。然后,板载的stm32l496来通过SMPS_PWR_EN引脚来控制上电,并且stm32l496的adc引脚连接到各种vdd上,来检测电压电流消耗。这个比较复杂,以后有时间再研究了。

3.2. 时钟和启动stm32l562的时钟框图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开发板并没有外接高速晶振(HSE),demo的例程也是使用内部HSI作为SYSCLK的源时钟。

启动就是简单rc电路和按键复位。如上图所示。另外BOOT0决定了,stm32l562启动后,从什么地址开始读取指令。如下图,并且在开发板默认的状态下,就是从flash的0x08000000开始运行。

以上开发板基本了解。

网友A:
ST的低功耗系列L也是选择性比较多

网友B:
前面已经看到好几个人发帖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