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红外控制讲解

楼主(2025-02-12):
红外控制

图1.4.1:红外控制信号也是一个串行通讯信号
图1.4.2:红外信号接收与放大整形电路
图1.4.3:一个使用红外接收光电管控制继电器进行鱼食投喂电路

网友A(2025-04-09):
由发射部分以及接收部分组成,每部分的构成也不相同

网友B:
红外遥控系统主要由红外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组成。发射装置中的红外发光二极管会发出经过调制的红外光波,这些光波包含了特定的信号信息

网友C:
用户按下遥控器上的按键时,键盘矩阵会产生相应的电信号,编码调制电路将这个电信号转换为红外信号的编码脉冲,然后通过LED红外发送器将编码后的红外信号发射出去

网友D:
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到红外信号后,将其转换为微弱的电信号,放大电路对该信号进行放大,解调电路从放大后的信号中解调出编码脉冲,最后解码电路对编码脉冲进行解码,还原出原始的控制信号

网友E:
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等,用户可以通过红外遥控器方便地对家电进行开关、调节温度、切换频道、调整模式等操作

网友F:
智能安防系统中的红外报警器,利用红外传感器检测人体发出的红外线,当有人靠近时触发报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