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WM控制原理

楼主:
PWM控制

图1.6.1:PWM控制LED亮度

图1.6.2:PWM控制LED亮度

网友A(2025-04-09):
在数字电路中,通常利用微处理器或专用的PWM控制器内部的定时器来产生基准时钟信号

网友B:
当定时器的计数值小于设定的占空比数值时,输出高电平;当定时器的计数值大于或等于设定的占空比数值时,输出低电平

网友C:
保持PWM信号的周期不变,通过延长或缩短高电平的时间来改变占空比

网友D:
如果要降低PWM信号的频率,可以增加定时器的计数值

网友E:
一些微处理器或PWM控制器还提供了分频功能,可以将输入的时钟频率进行分频后再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

网友F:
PWM控制原理是通过调节脉冲信号的占空比和频率,来模拟出不同的电压或电流信号,从而实现对各种设备的精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