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调幅与调频信号处理,你看到懂嘛?

楼主(2025-02-11):
图1:调幅与调频信号

网友A:
有点迷糊怎么对应的关系?

网友B:
AM看懂了FM没有看懂

网友C:
调幅AM和调频FM是两种常见的模拟调制技术,用于在通信系统中传输信息信号。

网友D:
其实调幅是通过改变载波信号的幅度来传输信息信号的一种调制方式

网友E:
一般调幅是使用乘法器将信息信号与载波信号相乘。检波是使用包络检波:通过整流和低通滤波提取信息信号。同步解调:使用本地振荡器生成与载波同频同相的信号,与调制信号相乘后滤波。

网友F:
调频是通过改变载波信号的频率来传输信息信号的一种调制方式。使用压控振荡器(VCO)生成频率随信息信号变化的载波信号

网友G:
在调制和解调过程中,需要使用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分离信号。

网友H(2025-03-13):
现代通信系统中,调幅和调频信号处理可以通过 DSP 技术实现,提高精度和灵活性。

网友I:
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调幅和调频逐渐被数字调制技术(如 QAM、PSK、OFDM 等)取代

网友J:
调幅和调频是两种经典的模拟调制技术,分别通过改变载波的幅度和频率来传输信息信号。调幅实现简单但抗噪声能力差,调频抗噪声能力强但占用带宽较宽。它们在广播、通信和音频传输中有广泛应用,但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逐渐被更高效的调制方式取代。

网友K:
调频的解调是将频率变化转换为幅度变化,再通过包络检波提取信息信号。通过跟踪载波频率变化解调信息信号。

网友L:
混频器用于将信号从基带频率转换到载波频率,或从载波频率转换回基带频率。

网友M:
模拟量和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