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相位调制信号图解

楼主(2025-02-11):
相位调制信号生成

图1:相位调制信号

大家可以通过动图理解信号的生成过程!

网友A:
信号生成是不是也是叠加产生的

网友B:
相位调制信号图解图像很生动

网友C:
相位调制信号是一种利用载波的瞬时相位变化来传递信息的调制方

网友D:
它通过改变载波信号的相位来携带信息,而载波的幅度和频率保持不变

网友E:
BPSK是最简单的PSK形式,它使用两个相位状态来表示数字信号0和1。通常,一个相位代表0,另一个相位代表1

网友F:
QPSK使用四个不同的相位状态来表示数字信号,每次可以编码2个比特

网友G:
相位调制信号相较于其他调制方式(如幅度调制)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特别是在噪声较大的信道中

网友H:
相位调制信号的带宽效率较高,可以在较窄的带宽内传输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