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串口传输的过程

楼主(2025-02-12):
UART传输
图1:PC 上通过UART来调试MCU
图2:RS-232通过电平转换芯片与MCU通讯

网友A:
现在好像都不用那种232电平了,都是TTL电平,3到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都不用那种232电平了,都是TTL电平,3到5V

TTL电平外接相关的硬件做成232或者485通讯

网友C:
232是同步通讯

网友D:
TTL电平是基础

网友E(2025-03-19):
串口传输的过程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