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使用串口调试工具Vofa+调试CW32

楼主(2025-02-11):
Vofa+基本配置
程序安装链接:

程序安装链接:下载中心 | VOFA-Plus上位机

https://www.vofa.plus/downloads/?v=2024/5/21

不同协议,字节流收发区打印文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如果您只是想将本软件当成串口助手使用,选择RawData协议,可以保证接收到什么打印什么;
请前往 协议引擎章节查看各协议详情。
本次我们采用FireWater协议进行数据接收。

1.接收数据
选择调试方式,并选择接口:

配置串口参数:

注意这里串口参数的配置要和程序里的代码设置一致,否则可能接收不到数据。

2.接收示例
我们打开CW32直流有刷电机学习套件中的直流电机闭环位置速度控制实验,选择闭环速度实验,打开工程后下载运行,接收到的串口数据如下:

其中最左边是时间戳,可以选择开启。第一个数据是电机测得的转速,第二个数据是我们期望的转速。

Vofa+绘制波形图
绘制波形图首先在控件里将波形绘制拖到右侧窗口中:

将其拖到窗口中,右键选择填充,将界面填充满整个界面:

如果数据是按照 <any>:data1,data2 的格式发送的,例如上面示例的格式,则这里会自动以时间为横轴,data为纵轴绘制波形,我们需要右键 Y轴,选择ALL就可以看到波形图了:

在右边数据栏处可以对数据进行设置,包括命名和曲线颜色:

最后右键鼠标放在最后一栏,再长按右键可以让波形图自动缩放到整个屏幕:

下面三个带颜色的圆球分别决定时间轴的起始和终点处,同时可以自由拖动观看历史数据: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1038468/article/details/139348585

网友A:
FireWater协议进行数据接收

网友B:
调试助手还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