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启动过程概述

楼主(2025-02-11):
1. STM32启动过程概述
STM32 微控制器的启动过程是指从上电或复位开始,到系统开始执行用户程序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硬件初始化、引导加载程序 (Bootloader) 执行、系统时钟配置、外设初始化等步骤。

2. STM32 启动的基本流程
上电或复位

STM32 芯片的启动过程是从芯片上电或复位信号触发开始的。此时,处理器会从预设的复位向量地址开始执行代码。STM32 通常会有一个硬件复位管理模块(RCC、SysTick、NVIC 等)来处理复位。
复位向量和启动代码

STM32 在上电或复位时,会从 向量表(位于内存的地址 0x00000000 或 0x08000000)开始执行指令。这个向量表包含了中断服务程序(ISR)和复位处理程序(Reset_Handler)。
复位向量指向的是 startup.s 汇编文件中的 _start 函数,它负责执行一些最基础的初始化操作。
设置堆栈指针

复位后,STM32 会初始化堆栈指针(SP),使其指向栈顶(通常位于 SRAM 的末尾),从而为后续的中断和函数调用做好准备。
BSS 和数据段初始化

在启动过程中,startup.s 文件会进行静态变量的初始化。所有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会被清零(BSS 段),而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会从 Flash 区域拷贝到 SRAM 中(Data 段)。
这个步骤确保了系统的所有全局变量都能够在 main() 函数执行之前准备好。
调用系统初始化函数

初始化完内存之后,STM32 会调用 SystemInit() 函数,这个函数通常由系统启动文件(如 system_stm32f4xx.c)提供。它负责配置系统时钟、外设初始化等。
SystemInit() 会进行以下操作:
配置 时钟系统:STM32 微控制器支持多种时钟源,比如 HSI(高速内部振荡器)、HSE(高速外部振荡器)和 PLL(相位锁定环)。SystemInit() 会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并配置时钟树。
选择 启动外设:在启动时,STM32 还会启用一些必需的外设(如复位管理器、外部中断控制器等)。
调用主程序

当系统时钟配置完毕且所有的硬件初始化完成后,Reset_Handler 会跳转到 main() 函数,开始执行应用程序代码。
main() 函数是用户程序的入口点,从此刻起,用户可以开始控制和配置外设,进行业务逻辑的编程。
3. STM32 启动过程中的关键步骤
向量表和中断控制:在 STM32 中,复位后,向量表会被加载到内存的地址 0x00000000 或 0x08000000,这取决于引导模式。系统使用中断向量表来管理所有中断和异常。在启动过程中,相关的中断和异常处理函数(如 NMI_Handler, HardFault_Handler 等)会被设置为默认值,直到用户自定义它们。

时钟系统配置:STM32 微控制器支持多种时钟源,并且时钟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时钟配置通常在 SystemInit() 函数中完成,设置主系统时钟、外设时钟、PLL 等。

外设初始化:虽然大部分外设初始化是在 main() 中完成的,但启动过程中会进行一些基本的外设配置,例如启用 GPIO、UART、I2C 等。这是为了确保在程序执行时,外设能够正常工作。

中断使能:一旦启动代码完成,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会配置为允许系统产生中断。这是 STM32 启动过程的关键部分,确保系统能够响应各种外部或内部事件。

4. Bootloader(引导加载程序)
STM32 芯片通常包含一个 Bootloader,它负责在上电时检查是否有用户代码需要加载。在某些情况下,Bootloader 会首先检查主存储器是否有有效的用户代码。如果没有有效的用户程序,系统会启动其他机制(如串口、USB、SD 卡等)加载程序。

STM32 通常可以选择启动模式(如:默认从内存、从外部存储器启动等)。
STM32 的 Bootloader 还支持一些更新机制,比如固件更新(DFU,Device Firmware Update)。
5. STM32 启动过程的优化
快速启动:一些 STM32 系列支持快速启动功能,可以跳过某些初始化过程,直接进入应用程序。这通常用于低功耗或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硬件初始化的定制化:在用户应用中,硬件初始化的步骤可能需要根据实际应用进行定制。例如,某些外设初始化的顺序或时序可能影响程序的稳定性。
总结
STM32 的启动过程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涵盖了硬件初始化、时钟配置、外设配置等多个方面。通过从复位向量到进入 main() 函数的多步操作,确保了系统的各个部件和外设准备好为用户应用提供服务。理解这一过程对开发 STM32 应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调试、优化启动时间和进行系统级开发时。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gdragen_/article/details/145513255

网友A(2025-07-05):
很清晰的描述,STM32 启动时,首先从复位向量获取栈顶地址和复位函数地址,初始化堆栈。接着初始化系统时钟,配置外设。然后从 Flash 将数据段(.data)从加载地址复制到运行地址,清零 BSS 段。最后跳转到 main 函数,开始执行用户程序。
不知道其他MCU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