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FreeRTOS的任务创建和删除

楼主(2025-02-11):
1,任务创建和删除的API函数
        任务的创建和删除本质就是调用FreeRTOS的API函数

动态创建任务:

        任务的任务控制块以及任务的栈空间所需的内存,均由 FreeRTOS 从 FreeRTOS 管理的堆中分配。

静态创建任务:

        任务的任务控制块以及任务的栈空间所需的内存,需用户分配提供。

动态创建任务函数

BaseType_t xTaskCreate
(
    TaskFunction_t                                 pxTaskCode,                /* 指向任务函数的指针 */
    const char * const                                 pcName,         /* 任务名字,最大长度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const         configSTACK_DEPTH_TYPE                 usStackDepth,         /* 任务堆栈大小,注意字为单位 */
        void * const                                         pvParameters,        /*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
        UBaseType_t                                         uxPriority,                /* 任务优先级,范围:0 ~ configMAX_PRIORITIES - 1 */
        TaskHandle_t * const                         pxCreatedTask         /* 任务句柄,就是任务的任务控制块 */
)

实现动态创建任务流程
        用起来只需这三步:

1、将宏configSUPPORT_DYNAMIC_ALLOCATION 配置为 1

2、定义函数入口参数

3、编写任务函数

此函数创建的任务会立刻进入就绪态,由任务调度器调度运行

        动态创建任务函数内部实现:

1、申请堆栈内存&任务控制块内存

2、TCB结构体成员赋值

3、添加新任务到就绪列表中

任务控制块结构体成员介绍
typedef struct tskTaskControlBlock
{
    volatile StackType_t                 * pxTopOfStack;         /* 任务栈栈顶,必须为TCB的第一个成员 */
    ListItem_t                         xStateListItem;                   /* 任务状态列表项 */
        ListItem_t                         xEventListItem;                                /* 任务事件列表项 */
    UBaseType_t                         uxPriority;             /* 任务优先级,数值越大,优先级越大 */
    StackType_t                         * pxStack;                                /* 任务栈起始地址 */
    char                                 pcTaskNam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 任务名字 */
        …
        省略很多条件编译的成员
} tskTCB;
        任务栈栈顶,在任务切换时的任务上下文保存、任务恢复息息相关

        注意:每个任务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控制块,类似身份*

静态创建任务函数
TaskHandle_t xTaskCreateStatic
(
            TaskFunction_t                    pxTaskCode,                        /* 指向任务函数的指针 */
            const char * const                pcName,                                /* 任务函数名 */
            const uint32_t                        ulStackDepth,                 /* 任务堆栈大小注意字为单位 */
            void * const                        pvParameters,                 /* 传递的任务函数参数 */
            UBaseType_t                            uxPriority,                 /* 任务优先级 */
            StackType_t * const                puxStackBuffer,         /* 任务堆栈,一般为数组,由用户分配 */
            StaticTask_t * const        pxTaskBuffer            /* 任务控制块指针,由用户分配 */
);

静态创建任务使用流程
        用起来只需这五步:

1、需将宏configSUPPORT_STATIC_ALLOCATION 配置为 1

2、定义空闲任务&定时器任务的任务堆栈及TCB

3、实现两个接口函数

vApplicationGetIdleTaskMemory( )            //空闲任务内存分配

vApplicationGetTimerTaskMemory ( )        //软件定时器内存分配(可选,FreeRTOSconfig.h里面没有使能软件定时器的话,就不需要)

4、定义函数入口参数

5、编写任务函数

此函数创建的任务会立刻进入就绪态,由任务调度器调度运行

        静态创建内部实现:

1、TCB结构体成员赋值

2、添加新任务到就绪列表中

任务删除函数
void vTaskDelete(TaskHandle_t xTaskToDelete);

        用于删除已被创建的任务

        被删除的任务将从就绪态任务列表、阻塞态任务列表、挂起态任务列表和事件列表中移除

注意:

1、当传入的参数为NULL,则代表删除任务自身(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

2、当在当前任务时执行任务删除函数,需先添加到等待删除列表,内存释放将在空闲任务执行,空闲任务会负责释放被删除任务中由系统分配的内存,但是由用户在任务删除前申请的内存, 则需要由用户在任务被删除前提前释放,否则将导致内存泄露。

删除任务流程
        用起来只要这两步:

1、使用删除任务函数,需将宏INCLUDE_vTaskDelete 配置为 1

2、入口参数输入需要删除的任务句柄(NULL代表删除本身)

        内部实现过程:

1、获取所要删除任务的控制块

        通过传入的任务句柄,判断所需要删除哪个任务,NULL代表删除自身

2、将被删除任务,移除所在列表

        将该任务在所在列表中移除,包括:就绪、阻塞、挂起、事件等列表

3、判断所需要删除的任务

        删除任务自身,需先添加到等待删除列表,内存释放将在空闲任务执行

        删除其他任务,释放内存,任务数量--

4、更新下个任务的阻塞时间

        更新下一个任务的阻塞超时时间,以防被删除的任务就是下一个阻塞超时的任务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gdragen_/article/details/145393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