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一根铁丝就能搞定地面波接收?天线哪种好?

楼主(2025-02-11):
近期网上有不少视频声称一根铁丝即可搞定地面波接收,于是我实测了一下,假的。如果可以接收那一定是距离发射站距离不是特别远,否则是不行的,于是我准备测试几种天线的测试效果。
一,无增益的羊角天线

拆开看原理图如下

实测,没任何效果,有50%的信号强度,无信号质量,无法收到电视信号。
看了产品评论区,大部分人也是说收不到任何电视信号,增益效果很差,不建议购买。

二、带USB供电增益的短棒天线

实测,在窗外可以偶尔收到电台,信号不稳,如果楼层位置好,距离发射站距离不太远,可以用这种,接收效果一般。
拆开发现疑似内部就是一个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

三、带增益的薄膜天线

卖家玩了个心思,说这是出口产品,不保证在国内适用,不能用了不退。。。。

下单了,还没收到,等明天收到,继续更新实测效果
收到货了,实测,收不到台,所以如果你所在的位置距离电视发射塔超过5公里,基本上就很难收到台了。数字信号比模拟信号难多了。信号质量不够就没法解码出来。
所以不要浪费钱尝试收看地面波信号了,也没啥好看的。

网友A:
还得看与发射塔的信号位置,信号塔下挖掘机都能发出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与发射塔的信号位置,信号塔下挖掘机都能发出声音。

对,我们本市有个网友说可以,拍的视频,问他家在哪儿,结果在电视信号发射塔附近。所以铁丝都可以。我准备试试第三个型号的天线,大概明天能收到,如果不行,我着手设计一个信号放大电路。

@xch :测试完了,没鸟用。
xch
钱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们本市有个网友说可以,拍的视频,问他家在哪儿,结果在电视信号发射塔附近。所以铁丝都可以。我准 ...

不如你查查本地信号台在哪里,然后搬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你查查本地信号台在哪里,然后搬家。

这说的,我又不是收不到台,我现在**了移动的机顶盒,获取了里面的直播程序,移植到电视机上,可以看所有频道,高清4K

网友B:
凭一段铁丝就能高质量收视数十个电视台信号,忽悠傻瓜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凭一段铁丝就能高质量收视数十个电视台信号,忽悠傻瓜没商量

试过了,各种天线都不行,这数字信号是真的没有以前的模拟信号好接收。现在模拟信号发射塔都关闭了,电视机根本收不到台了。电视机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xch :哈哈,有道理。
xch
应当这么想:对百姓有好处的一定收费,凭票,走后门。

网友B: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嗯,是的,这效果太明显了,难怪穿越机还用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