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Creator共享与使用步骤

楼主(2025-02-11):
步骤1: 准备对应图像
将您的图像转化为单色BMP格式。最简便的方式是利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编辑好后,保存时选择“单色.bmp”。

步骤2:运行脚本
1.启动Altium Designer.
2.点击顶部菜单的“DXP”-> 选择"Run..."命令。
3.在弹出的对话框点击“Browse”,导航至安装目录下的示例路径(如:D:\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10\Examples\),找到 PCB**Creator.PRTSCR脚本文件并打开。请注意根据实际安装位置调整路径。

步骤3:导入图像
在脚本运行界面,按照提示导入步骤1准备的单色图像 BMP图像。
设置导入层为“Top Overlay”或其他适合的层,以及是否需要镜像处理。点击“Load"加载图片,然后“Convert"进行转换。转换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步骤4:完成转换
脚本执行完毕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包含转换后图像的新PCB文件。此时,您可以将图像复制粘贴到您的设计项目中了。

网友A: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非常感谢了

网友B:
打开后有这些文件是打开哪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后有这些文件是打开哪个文件?

文件不用打开,
1.启动Altium Designer.
2.点击顶部菜单的“DXP”-> 选择"Run..."命令。
3.在弹出的对话框点击“Browse”,导航至安装目录下的示例路径(如:D:\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10\Examples\),找到 PCB**Creator.PRTSCR脚本文件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