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关于ICD4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5-02-11):
CD, 烧录, ic, or, TE, TI

程序用ICD3烧录程序正常。根据ICD4手册把6P水晶头插到8P水晶头里,通讯板自检提示引脚都是正常的
但是开始下程序:
前面识别都是正常
...
...
configuration memory

Programming did not complete.
A communication error with the debug tool has occurred. The tool will attempt to recover momentarily.
MPLAB X IDE版本是v5.00

网友A:
驱动程序安装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安装正确吗?

ICD4的驱动吗。可以识别 ICD4 ,下载时候固件也都是正常

楼主: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4...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01.07.85
Boot version...................01.00.00
FPGA version...................01.00.11
Script version.................00.02.52
Script build number............66d22ca77a
Application build number.......0123456789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dsPIC33EV256GM102 found.
Device Id Revision = 0x400c

Eras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8cff
configuration memory

Programming did not complete.
A communication error with the debug tool has occurred. The tool will attempt to recover momentarily.

这个是完整的下载提示

网友B:
即使自检显示正常,有时连接不牢固或接触不良也可能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B:
某些板载电源可能不稳定或不足以支持ICD4调试器和目标板同时运行。

网友C(2025-04-25):
ICD4 是较新的调试器,虽然早期版本的 MPLAB X IDE(如 v5.00)可以识别它,但功能支持不完全,常见的就是通信失败或烧录不稳定。

网友D:
升级 MPLAB X IDE

建议升级到 v6.00 或以上版本(目前官方版本已到 v6.20+)。

对 ICD4 的支持在较新版本中更加稳定和完善。

网友D:
老 IDE 可能无法自动更新 ICD4 固件,导致通信协议不匹配。

如果你升级了 IDE,首次使用 ICD4 时 IDE 会自动提示更新固件,请务必完成这个过程。

网友D:
虽然你用 6P 插入 8P 插座,并且自检正常,但:

ICD4 引脚电平更敏感,线长、接触不良、非原厂线缆可能造成通信失败。

建议使用 Microchip 官方原装6P转8P接线,并尽量缩短连接距离。

确保 Vpp、PGD、PGC、GND 连接稳定可靠。

网友E(2025-08-29):
ICD4 烧录问题可能有:连接接触不良,需检查接线与接口;供电不稳,确保目标板电源正常;固件版本不兼容,更新 ICD4 固件;目标 MCU 熔丝位设置错误,需重新配置;驱动未安装,需装对应驱动。可参考 Microchip 手册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