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便携式网络分析仪调试2.4G天线,

楼主(2025-02-11):
便携式网络分析仪调试2.4G天线,史密斯图数值是实部和虚部要调到多少才是天线性能最佳?这种网络分析仪谁会用的,交流一下

网友A:
理论上,单阻抗是实部50R,虚部0最佳,也就是原图中心点。看下驻波比吧,驻波比好点,阻抗偏点就偏点。有条件再测试个增益和效率

网友B:
驻波比可以在往下调,阻抗匹配是调电路板上的电容电感,一般按照官方手册问题不大,然后实际拉一下距离,距离满足设计要求就行了

网友:
调这个的时候不需要去金属屏蔽房吗?

不需要吧

网友C:
这种测量方法都是电工干的傻事。 没有实用价值纯属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单阻抗是实部50R,虚部0最佳,也就是原图中心点。看下驻波比吧,驻波比好点,阻抗偏点就偏点。有条 ...

1.什么是单阻抗
2.怎么使得虚部为0
3.怎么看驻波比
4.阻抗偏点是偏多少
5.怎么测试增益和效率,设备?测试方法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测量方法都是电工干的傻事。 没有实用价值纯属浪费。

不敢苟同

网友D:
物联网硬件工程师来回答
天线测试包含无源测试和有源测试,这属于无源测试,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1. 测试环境,尽可能和实际一样;
2. 驻波即S11,尽量S11≤-10;在你这图上,尽量中心点落到50R的位置;

怎么调试? 加匹配
另外说一点,这个便携仪器校准后是不是准确存疑

网友E:
搬运个newbot的调试图,在JLC开源的

网友C:
看你发的照片就知道是电工干的,没有上岗证。

野蛮施工。缺少相应的工作环境。连测试线都是违章搭盖的。仪器都没戴安全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联网硬件工程师来回答
天线测试包含无源测试和有源测试,这属于无源测试,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1. 测试环境 ...

1.无源测试和有源测试分别如何测试?具体步骤?
2.如何调试保证S11≤-10?
3.怎么调试使得中心点落到50R的位置?

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无源测试和有源测试分别如何测试?具体步骤?
2.如何调试保证S11≤-10?
3.怎么调试使得中心点落到50R ...

纸上谈兵用这个工具,不用调。直接算出。
实际上没鸟用。因为测试环境破环了天线工作条件。天线阻抗测出值不等于实际工作时的阻抗值。
像量子力学,观察本身破坏了被观测对象。
社工一般用结构几乎等同的PCB上使用自动匹配电路 全自动测出匹配参数。然后移植参数到实际产品上再微调。
关键是得有个微波暗室。
八十年代全波段暗室成本2亿元。

我们公司刚好是做测试仪器这一块的 失网 频谱示波器 都有需要的大佬可以电联v同134107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