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M3514开发板测评】+电机驱动控制

楼主:
为了测试开发板地电机驱动性能,特意购置了一个无刷电机,其工作电压为直流24~-60V, 是一款三相八线地带霍尔传感器地,内转子无刷电机,见图1所示。

图1 无刷电机

电机的主线序如图2所示,所连接的对应接口是P4,见图3所示。

图2 主线序

图3 对应接口

为电机提供的电源是24V直流电源,所使用的接口为P1,见图4所示。

图4 电源接口

其它5条线是供霍尔器件使用的,霍尔器件连接的接口为P2,见图5所示。

图5 霍尔器件接口

在完成电机的连接后,经上电即可通过电位器来调节电机的转速,此外还可使用开关来控制电机的转动方向。

图6  速度与方向控制

可能是参数不太匹配的原因,感觉电机的转动不太平滑,有一定的抖动感,后面再看看能否加以改善。

视频效果:

网友A(2025-02-14):
这个有极对数的概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极对数的概念吗

商家没有提供电机的相关参数,也就无法进行细致的调整和设置。

网友B:
能否把官方的FOC demo代码也上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官方的FOC demo代码也上一份?

不是官网能下吗?

网友B(点评):
一直审核没过。

楼主:
估计不行

网友C:
你这是就没转,在来回正反转振荡,我也是同款电机,调参数好一点了,但是还是偶尔振荡,搞的我的帖子还没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就没转,在来回正反转振荡,我也是同款电机,调参数好一点了,但是还是偶尔振荡,搞的我的帖子还没发 ...

嘿你还真说错了,它还真是在转,只不过不太丝滑,需要调转速,但变化范围不是很宽。

网友D:
要是想进一步了解,是不是必须把电机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想进一步了解,是不是必须把电机拆开了

因为商家没提供参数,也只好如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官网能下吗?

希望能分享下官方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