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48+FREERTOS

楼主(2025-02-12):
有没有移植好的hc32f448+freertos例程呀,想学习一下freertos

网友A:
参考其他型号的移植,原理上一样的。应该不麻烦。

网友B:
其实就是移植滴答时钟。

网友C:
配置时钟,调用系统初始化函数,定义任务

网友D:
配置好系统时钟与滴答定时器就行了。

网友E:
我也想看看关于freertos,这个操作系统好像还不错

网友D:
2.1 添加FreeRTOS源码到工程
将FreeRTOS源码中的以下目录复制到你的工程中:

FreeRTOS/Source/include:FreeRTOS头文件。

FreeRTOS/Source:FreeRTOS核心源码(tasks.c、queue.c、list.c等)。

FreeRTOS/Source/portable:与硬件相关的移植文件。

2.2 选择正确的移植层
在FreeRTOS/Source/portable目录中,找到适合你目标硬件的移植层:

对于ARM Cortex-M系列,选择FreeRTOS/Source/portable/GCC/ARM_CMx(GCC工具链)或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x(Keil工具链)。

对于其他架构(如PIC、RISC-V等),选择对应的移植层。

2.3 配置FreeRTOS
复制FreeRTOS/Source/include/FreeRTOSConfig.h到你的工程中,并根据目标硬件进行修改。

在FreeRTOSConfig.h中配置以下参数:

configCPU_CLOCK_HZ:CPU时钟频率。

configTICK_RATE_HZ:系统节拍频率(通常为1000Hz,即1ms一个节拍)。

configTOTAL_HEAP_SIZE:FreeRTOS堆大小。

其他配置参数(如任务优先级、队列长度等)。

网友D:
移植FreeRTOS的关键步骤包括:

添加FreeRTOS源码到工程。

选择正确的移植层。

配置FreeRTOS参数。

实现硬件相关函数。

编写主程序并启动调度器。

网友F:
官网没有吗?就是关于这个芯片的freertos

网友G:
一般来说,这个得自己移植的

网友H:
其实你参考ST的或者小华自己的都有freertos的操作,你可以试试

网友I:
网上不是有相关的操作系统移植操作吗

网友J:
我建议还是自己移植,能好很多

网友K:
一般都是自己移植的,没有这种现成的,尤其是例程

网友L:
自己移植吧,这个也不难,你担心啥

网友M:
如果你可以的话,找代理商或者FAE帮你移植一个吧

网友N:
你学习freertos的话,可以找移植好的芯片的开发板吧,没必要非要小华啊

网友O:
现在可以用RTT了,RTT其实也差不多,也是很不错的操作系统之一

网友P(2025-04-29):
在 HC32F448 中,时钟源的配置会影响任务调度和系统的实时性。你需要配置一个适当的时钟源并设置定时器中断来进行任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