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的CAN邮箱不能单独设置过滤器掩码吗

楼主(2025-02-12):
一个can只能设置一个公用的过滤掩码?

网友A:
GD32H7的CAN邮箱可以单独设置过滤器掩码

网友B(2025-04-08):
GD32的CAN控制器通常有多个过滤器组(具体数量取决于型号,例如GD32F10x系列有14个过滤器组)。

网友C:
每个过滤器组可以独立配置为标识符列表模式或掩码模式。每个过滤器组可以设置一个独立的掩码,而不是整个CAN控制器只能设置一个公用掩码。

网友D:
掩码用于定义标识符的哪些位需要匹配。掩码的某一位为1时,表示对应的标识符位必须匹配;为0时,表示对应的标识符位可以忽略

网友E:
这种说法可能是对过滤器配置的误解。实际上,每个过滤器组可以独立配置掩码,而不是整个CAN控制器只能设置一个公用掩码。每个过滤器组可以配置一个独立的掩码。

网友F:
如果有多个过滤器组,可以为每个组设置不同的掩码,从而实现多组过滤规则

网友G:
GD32的CAN控制器支持的过滤器组数量可能不同。请参考芯片参考手册。

网友H:
掩码的配置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设计,确保能够正确过滤所需的CAN消息。

网友I:
建议使用调试工具(如Keil、IAR)查看CAN寄存器的值,确认过滤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一个CAN控制器可以配置多个过滤器组,每个组可以设置独立的掩码,而不是只能设置一个公用掩码

网友K:
通过合理配置过滤器组和掩码,可以实现复杂的CAN消息过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