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正负极、数据正负都可以量出来,但是要实现快充要6根线,也就是需要把CC1、CC2脚也找...

楼主(2025-02-12):
正负极、数据正负都可以量出来,但是要实现快充要6根线,也就是需要把CC1、CC2脚也找出来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把CC1、CC2顶脚识别出来呢?(TYPEC口换成弹簧顶针)

楼主:
实现快充是不是一定要有CC1、CC2脚?我看有些芯片也是不需要的???只要数据正负就可以实现快充?

网友A:
PD的CC脚浮空 输出不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的CC脚浮空 输出不了电压

那要怎么接呢?也就是必须要有电源正负、数据正负、两个CC 共6个脚才能进入快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接呢?也就是必须要有电源正负、数据正负、两个CC 共6个脚才能进入快充? ...

看你充电协议 PD有6脚的(CC1 CC2 正负) 十几脚的(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充电协议 PD有6脚的(CC1 CC2 正负) 十几脚的(我没用过)

触点的定义只有电源正负  数据正负  CC1  五个脚

那东西有BUG 你要看看充电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