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串转并操作方法

楼主:
一、串转并操作简介
由于单片机的I/O资源有限,在进行一些外围设备通讯时,如LED点阵、数码管操作,需要大量的I/O资源,为了减少单片机的资源占用,可以使用串转并的操作,通过引入专用芯片,用较少的单片机I/O引脚,控制大量的外围I/O引脚设备。

在串转并操作中,串行数据首先经过一个串行转并行转换器,该转换器将串行数据拆分为多个并行数据。
这些并行数据同时传输到并行数据接收器,每个并行数据接收器负责接收并处理其中的一部分数据。
最后,这些处理后的并行数据再通过并行数据输出端口一起输出,形成并行数据流。

二、74HC595介绍
74HC595是一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SIPO)移位寄存器,常用于扩展微控制器的输出端口:

1. 功能:
74HC595具有8位并行输出端口,可以同时控制8个输出设备,如LED、数码管等。
它具有串行输入端口,可以通过串行输入将数据加载到内部寄存器中。
74HC595还具有控制引脚,用于控制数据的加载和输出使能。
74HC595的并行输出为三态输出:高电平、低电平
2. 引脚:

DS(串行数据输入):用于接收串行输入数据。
SH_CP(时钟输入):用于接收时钟脉冲,控制数据的移位。
ST_CP(存储时钟输入):用于接收存储时钟脉冲,控制数据的加载到寄存器中。
OE(输出使能):用于控制输出端口的使能状态。
Q7’(串行输出):输出从DS端输入的数据,用于级联多个74HC595。
Q0-Q7(并行输出):8位并行输出端口。
其中Q7’可以级联下一个74HC595,这样通过3个单片机的IO口,可以控制更多的外设IO。

3. 工作原理:
74HC595的工作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移位阶段和存储阶段。
移位阶段:在时钟信号的作用下,串行输入的数据从DS端依次移位到寄存器中。
存储阶段:当存储时钟信号触发时,寄存器中的数据被加载到并行输出端口,并同时输出到外部设备。
4. 开发板原理图
(1)8*8 LED点阵:

通过P0 端口控制列是否有效,设置P0=0,可以启用全部列。
通过 DPa~DPh控制每一行是否有效,行的数值通过 74HC595传过来。
(2)74HC595 串转并:

传送一个数据的过程:

OE 置低使能芯片;
SER传一个BIT数据;
给SR_CLK 一个上升沿,将SER的数据移到QA;
重复第2步,更多数据移入寄存器,先移入的数据放入A,其它B、C、D…依次向后移动;
传完8个bit数据,给 R_CLK一个上升沿,将数据推到DPn的并口输出。
三、代码示例
1. LED 滚动显示程序
本代码实验现象是: LED 点阵从最下行向上,每次滚动显示一行。
显示到第一行后,改从最右列向左,每次滚动显示一列。

(1)led_matrix_utils.c
#include "led_matrix_utils.h"
#include "common_utils.h"

// 时钟输入引脚,用于控制数据的移位操作
sbit SR_CLK = P3^6;
// 数据数据推到输出寄存器的引脚
sbit R_CLK = P3^5;
//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ER = P3^4;

u8 gc595_buf[8]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 低电平有效,开启列
#define LED_MATRIX_PORT P0

void hc595_show_data(u8 show_data)
{
    u8 i = 0;
    for (i = 0; i < 8; i++)
    {
        SER = show_data >> 7 ;
        show_data <<= 1;
        // 移位寄存器时钟上升沿,进行移位操作
        SR_CLK = 0;
        delay_10us(1);
        SR_CLK = 1;
        delay_10us(1);
    }
    // 输出寄存器时钟上升沿,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复制到输出寄存器
    R_CLK = 0;
    delay_10us(1);
    R_CLK = 1;
    delay_10us(1);
}
void hc595_show_row(void){
    u8 i=0;
    LED_MATRIX_PORT = 0;
    for(i=0;i<8;i++){
        hc595_show_data(0x00);
        hc595_show_data(gc595_buf);
        delay_ms(500);
    }
}
void hc595_show_column(void){
    u8 i=0;
    hc595_show_data(0xFF);
    for(i=0;i<8;i++){
        LED_MATRIX_PORT = ~gc595_buf;
        delay_ms(500);
    }
}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ed_utils.h"
#include "common_utils.h"
#include "led_matrix_utils.h"

/**
* @brief 主函数
*/
main()
{
        // 关闭所有led
        led_all_off();

        while(1)
        {
                hc595_show_row();
                hc595_show_column();
        }
}

2. 显示一个点
void hc595_show_point(u8 x, u8 y){
    // 把 LED_MATRIX_PORT 对应的x位置设置为0
    x = 8-x;
    y = 8-y;
    LED_MATRIX_PORT = ~(0x01 << x);

    hc595_show_data(gc595_buf[x]);
    delay_ms(1000);
}

3. 显示字符程序
(1) led_matrix_utils.c
#include "led_matrix_utils.h"
#include "common_utils.h"
#include <reg52.h>

// 时钟输入引脚,用于控制数据的移位操作
sbit SR_CLK = P3^6;
// 数据数据推到输出寄存器的引脚
sbit R_CLK = P3^5;
//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ER = P3^4;

u8 gled_column[8] = {0x7f, 0xbf, 0xdf, 0xef, 0xf7, 0xfb, 0xfd, 0xfe};

// 低电平有效,开启列
#define LED_MATRIX_PORT P0

void led_matrix_init(void){
    LED_MATRIX_PORT = 0x00;
}
void hc595_show_data(u8 show_data)
{
    u8 i = 0;
    for (i = 0; i < 8; i++)
    {
        SER = show_data >> 7 ;
        show_data <<= 1;
        // 移位寄存器时钟上升沿,进行移位操作
        SR_CLK = 0;
        delay_10us(1);
        SR_CLK = 1;
    }
    // 输出寄存器时钟上升沿,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复制到输出寄存器
    R_CLK = 0;
    delay_10us(1);
    R_CLK = 1;
}
void hc595_show_char(u8* gled_row){
    u8 i =0;
    for(i=0;i<8;i++){
        LED_MATRIX_PORT = gled_column;
        hc595_show_data(gled_row);
        delay_10us(280);
        hc595_show_data(0x00);
    }
}

(2)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ed_utils.h"
#include "common_utils.h"
#include "led_matrix_utils.h"
#include "types.h"
// 数据0
u8 gled_row[8] = {0x00, 0x7c, 0x82, 0x82, 0x82, 0x7c, 0x00, 0x00};
/**
* @brief 主函数
*/
main()
{
        // 关闭所有led
        led_all_off();

        led_matrix_init();
        while(1)
        {
                hc595_show_char(gled_row);
        }
}

本文开源地址:https://gitee.com/xundh/learn51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undh/article/details/136828749

网友A(2025-02-17):
讲的挺好听仔细,学习学习,哈哈

网友B:
74HC595是一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SIPO)移位寄存器,常用于扩展微控制器的输出端口

网友C:
常用的IO扩展方案就是串转并逻辑器件

网友D:
74HC595是一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SIPO)移位寄存器

网友E(2025-04-25):
如果直接使用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这些外设,将需要大量的I/O引脚,这不仅浪费了资源,还使得电路变得复杂。

网友E:
可以通过“串转并”操作,使用专用芯片来节省I/O资源。

网友E:
串转并操作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串行数据输入,将数据传输给串行转并行转换器,该转换器将串行数据拆分为多个并行数据

网友E:
这些并行数据同时传送给多个并行接收器,每个接收器负责处理一部分数据。最终,这些处理后的并行数据通过并行输出端口一起输出,形成一个完整的并行数据流。

网友F:
74HC595是一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SIPO)移位寄存器,常用于扩展微控制器的输出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