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3273G6P Keil5工程创建

楼主(2025-02-12):
1.随意创建一个文件夹,用来管理自己的工程,工程名随意,这里我以LED为例。

2.为了方便管理自己的工程,在LED文件夹中创建四个文件夹

Bsp文件夹用来存放驱动代码,如下所示。

Output用来存放工程编译后产生的文件,例如.hex文件。

Project用来存放工程文件。

User用来存放主函数。

3.打开Keil软件,点击上方工具栏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

之后选择Project文件夹,将工程创建于此,名字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取,最好与一级文件夹名称相同。

接着选择目标MCU,点击OK即可。然后弹出的窗口关闭即可。

然后点击工具栏中三个工具箱似的图标,就是下面第一个图标。

然后创建三个子目录。

unknown_2024.07.24-21.05

其中STATUP用来放置MCU启动文件,这个文件是官方给的,可自行上网下载。如何放置如下。

unknown_2024.07.24-21.11

BSP用来放置驱动文件,USER放置主函数文件。

unknown_2024.07.24-21.12

unknown_2024.07.24-21.13

接着在main.c文件中写如下代码。

至于为什么要添加这两个函数,是为了骗过编译器不报错,在启动文件中可以看到如下。

系统上电后先执行复位中断程序;然后调用 SystemInit 函数初始化系统时钟;接着调用 __mian;初始化用户堆栈、拷贝RW Data 从ROM至RAM,最终调用 main 函数去到 C的世界。

Reset_Handler 中断服务函数使用了WEAK申明,说明我们在外部可以自定义 Reset_Handler 函数。

然后点击编译。

在下面的信息栏中可以看到0错误,0警告。完美!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lllllyer/article/details/140672478

网友A(2025-03-25):
Keil 会提示您是否使用 CMSIS 和 Device 库进行开发。这里要确保选择正确的库,以便正确使用芯片的外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