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的软件看门狗WDT如何停止计数,或者关闭

楼主(2025-02-12):
,执行WFI指令进入睡眠模式好像并没有起作用,CPU仍然在运行

网友A:
直接调用看门狗禁止函数来操作

网友B:
如果有中断处理,频率还很高的情况下,进如睡眠了,很快又会被唤醒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不?

网友B:
为了验证是否是中断引起了唤醒,你可以试试改程序,关闭总中断后,再试试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C:
没有库函数操作这个吗

网友C:
查询了一下,还真没库函数操作这个。

网友D(2025-03-31):
如果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或者没有适当地设置中断向量表,可能会导致中断触发后没有正确地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E: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F(2025-05-31):
HC32F460 的 WDT 是一个不可关闭的安全模块,一旦启用,通常无法通过软件停用或暂停计数(除非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