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现在一个chipon的仿真器得多钱?

楼主(2025-02-12):
现在一个chipon的仿真器得多钱?

网友A:
芯旺的仿真器和编程器通用,软件可以从官网下载安装,仿真编程器某宝上有卖,32位的两百多

网友B(2025-04-08):
这不知道,你去问他家官网销售吧

网友C:
你买个他家开发板呗,他家开发板应该有板载仿真器吧

网友D:
你需要的是八位的还是32位的单片机调试器啊?

网友E:
其实估计jlink就应该可以仿真,我猜测

网友F:
这个最好还是问问他家代理或者官方销售比较合适

网友G:
还真没注意过,感觉这种仿真器不会很贵吧

网友H:
其实你要用,感觉去官网申请都有可能申请到呢

网友I:
建议直接去官网找找,或者他家是不是有商铺啊,去看看呗

网友J:
不知道多钱,主要是用芯旺的时候不多,建议去官网找销售问

网友K:
没多少钱吧,一个调试器要是很贵的话,估计也没啥好的生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