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体积上看,USBA比TYPEC引脚更粗,而USBA最大能过2.4A,而TYPEC最大能过5A,这是什么原因?就...

楼主(2025-02-12):
体积上看,USBA比TYPEC引脚更粗,而USBA最大能过2.4A,而TYPEC最大能过5A,这是什么原因?就因为TYPEC口有更多的管脚用作通讯协议?
分别什么情况下输出5V,9V,12V,充电器依据什么来决定输出多少V给被充电设备

网友A:
C口有4个VBUS引脚,A口只有一个。其次需要考虑的是阻抗、接触阻抗和发热等因素

网友B:
应该是看的材质 铜比铝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口有4个VBUS引脚,A口只有一个。其次需要考虑的是阻抗、接触阻抗和发热等因素 ...

就因为管脚多并联在一起 实现了大电流  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因为管脚多并联在一起 实现了大电流  是吗

还有导线材料,质量和接触电阻等相关因素

网友C:
取决于:材质+截面

网友D:
适合什么用什么

网友E:
我也有这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