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F421 电机例程无法连接到电脑

楼主(2025-02-12):
AT32F421电机例程串口无法连接到ArteryMotorMonitor_V2.1.18, 有什么要设置的吗

网友A:
需要将电机库和软件都从官网下载同时更新到最新版,如果电机库不能更新到最新版的话,电机库软件需要使用之前的旧版软件

网友B(2025-03-21):
软件库要和软件匹配

网友C(2025-07-17):
有专门的电机配置图形界面的https://bbs.21ic.com/icview-3471330-1-1.html

网友D:
需要将电机库和软件都从官网下载同时更新到最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