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按照自己的理解画了一个小模块,大佬们看看原理图和布局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5-02-12):
自己照着芯片手册上面的官方设计,按照自己的需求画了一个试试,感觉很多流控都用不着就选了一个引脚少的芯片,然后用了一个转3.3v的芯片降压,可以提供5v和3.3v的电压选择。

网友A:
1.你的RX TX按照你的原理图是5V的电平
2.U2看下好像画的不对吧?
3.RX TX各串个100R的电阻
4.R1貌似选的有些小了,灯会很亮5.板子连通了,仅仅是连通了
6.板子是自动布线的吧,盲猜楼主是要毕业的大学生..............

u2确实不对,后来看了下电容不能串联,rx tx要串联电阻这个不晓得咧,我是看那个芯片手册看他给的例子,和别的mcu没用接电阻,我就没接,接的话我也不知道接多大,为什么要接这个大小的,R1的大小实物根据那个led的数据手册的最佳电流最佳工作电压算的,确实是最亮的状态!板子确实是自动布线的,我自己连线连了一会头有点大,就有点放弃了,自动布线了

网友A:
把你原理图和PCB打包发上来  帮你改下

网友B:
先去看看1117-33的规格书

网友:
惨不忍睹啊

网友C:
面对新手,还是鼓励下帮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面对新手,还是鼓励下帮助下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RX TX按照你的原理图是5V的电平
2.U2看下好像画的不对吧?
3.RX TX各串个100R的电阻

u2确实不对,后来看了下电容不能串联
rx tx要串联电阻这个不晓得咧,我是看那个芯片手册看他给的例子,和别的mcu没用接电阻,我就没接,接的话我也不知道接多大,为什么要接这个大小的,R1的大小实物根据那个led的数据手册的最佳电流最佳工作电压算的,确实是最亮的状态!板子确实是自动布线的,我自己连线连了一会头有点大,就有点放弃了,自动布线了,是去年毕业的,今年开始学习硬件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原理图和PCB打包发上来  帮你改下

重新编辑发布上来了,第一次在这个论坛发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请多多包含,拜谢谢谢谢谢老哥

楼主:
修改了下电源电容位置,打算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简单的小电路,想搞明白为什么这么画,为什么这么选的哈哈,第一次出丑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面对新手,还是鼓励下帮助下

是的 咱们都是从新兵蛋子爬过来的

网友D:
... 元件放好 走线能走直的

网友A:
打不开你的LC文件,重画了下,供你参考

话说大学不应该从Altium Designer入门吗?

好的♂,其实我们大学没学电路设计,这是我大三之后开始自学的嵌入式,一开始是软件,后来是硬件,为何选择嘉立创是因为他可以直接调用立创的芯片封装库,蛮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d]比我画的好,我只会画原理图,是Protel99se,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如果我继续钻研硬件设计,我会选立创EDA ...

立创降低了设计门槛,对于打样还是不错的,全套都有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咱们都是从新兵蛋子爬过来的

比学赶帮超,共进正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你的LC文件,重画了下,供你参考

话说大学不应该从Altium Designer入门吗?

好的谢谢,我们大学专业和嵌入式不是很对口,大学开始入行的,一年多一直都在看代码,玩玩模块,使用嘉立创是因为他提供了很多封装库可以直接用,下单什么的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md]比我画的好,我只会画原理图,是Protel99se,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如果我继续钻研硬件设计,我会选立创EDA ...

用的是嘉立创的EDA,有大量封装之类的,选好种类之后也可以直接下单,很方便。三维猴没有用过,大学自学过sw,打印过一些小东西,等技术成熟了我想买一个打印机,自己配合电路板制作一些小玩意

网友F:
感觉像自动布线似的

网友G:
JLC是为了推他家的软件,才绑定了免费打样,所以即学习的软件使用,又薅到了羊毛。。
就算不免费也可以,20元也就相当一盒烟、一杯热饮的费用。。这点都舍不得,就不进这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