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想做款USBCAN的产品,有能配合的吗?

楼主(2025-02-12):
想做款USBCAN的产品,需要上位机和完整方案

网友A:
当然可以做啊,现在CAN和USB都很便宜了,有具体需求描述?

网友B:
选个带USB和CAN接口的MCU就可以了,上位机可以参考网上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个带USB和CAN接口的MCU就可以了,上位机可以参考网上开源的。

谢谢,已搞定

网友C:
主要是MCU选型合适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有USB和CAN外设接口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E:
USB转CAN是么?这种是不是可以用DMA的方式提速啊?

网友F:
AMP32F103CB芯片支持USB和CAN的同时工作,适合用于USB转CAN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AMP32F103CB芯片支持USB和CAN的同时工作,适合用于USB转CAN的应用。

是APM吧,这个不行,48PIN封装的CAN和USB在相同PIN脚上,封装大的不适合

网友G:
USB CAN分析仪的话,只需要MCU带CAN和USB接口就行。

网友H:
FCM32F072CB和RB,网上绝大多数的开源固件可以直接烧写二进制,有测到一个开源固件直烧不行,也仅需要改几行代码。

或者FCM32F095,可USB<->CANFD

网友I(2025-03-19):
做呗,一般来说这种网上都是开源的

网友J:
话说,这种产品一般都有啥功能啊?

网友K:
我觉得上位机比下位机比较难吧

网友L:
上位机是不是得有分析功能啊?

网友M:
这种数据的话上位机收到之后,是不是还得解析啊,说每个字节干啥的呢?

网友N:
一般USB-CAN这个好像硬件比较简单

网友O:
是不是做个USB CAN也得考虑速率啊?自适应之类的呢?

网友P:
CAN好像不难,但是要做稳定可靠好像也不容易

网友Q:
楼主说方案找到了,是开源的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