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5随机脉冲计数的通道选择问题

楼主(2025-02-13):
打算用单片机做一个随机脉冲信号输入计数,选择了timer3的CH3,结果不行,有人说外部时钟模式计数只能用1、2两个通道,可是查了半天没有查到官方资料的出处,是CH3不能用外部时钟模式做计数吗,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定时器计数模式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A:
用cubeMX配置就容易了,你只需要设置为计数模式就行了。

网友B:
用cubeMX来配置 看看选项是不是只有内部时钟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Timer3的CH1或CH2。

网友D:
使用其他通道或定时器

网友E:
TIMER 通道ch33、通道ch4不能为计数器提供时钟,CH1 CH2 或者ETR通道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