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采用DeepSeek编写NTC测温度函数

楼主(2025-02-13):
NTC, eps, ps, pse, se
要使用NTC热敏电阻(如MTA10103F3470F00)和单片机ADC测量温度,通常采用串联电阻分压电路。以下是电路设计和参考电阻选择的步骤:

1. 电路设计

NTC热敏电阻:25℃时阻值为10KΩ,温度升高阻值下降。
参考电阻:与NTC串联,形成一个分压电路。
  1. Vcc --- [参考电阻] --- [NTC热敏电阻] --- GND
ADC测量点位于参考电阻和NTC热敏电阻之间。

2. 参考电阻选择

参考电阻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因素:
温度范围:确保在目标温度范围内,NTC的阻值变化能使ADC获得较好的分辨率。
ADC输入范围:参考电阻与NTC的分压应在ADC的输入电压范围内。
通常,参考电阻选择与NTC在中间温度点的阻值相近。例如,25℃时NTC为10KΩ,可选择10KΩ的参考电阻。

3. 参考电阻规格
阻值:10KΩ

精度:至少±1%,最好±0.1%或更高
温度系数:低温度系数(如±50ppm/℃)以减少温度影响

以下是一个用C语言实现的函数,根据NTC热敏电阻的阻值计算并返回摄氏温度。该函数使用B参数方程,适用于B值为3470的NTC热敏电阻(如MTA10103F3470F00)。
#include <math.h>

// 常量定义
#define R0      10000.0f  // 25℃时的阻值(10KΩ)
#define T0      298.15f   // 25℃对应的开尔文温度
#define B       3470.0f   // B值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根据NTC热敏电阻的阻值计算摄氏温度
* @param resistance: 当前测量的热敏电阻阻值(单位:欧姆)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当前温度(单位:摄氏度)
*/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float resistance) {
    // 检查阻值是否有效
    if (resistance <= 0) {
        return -273.15f; // 返回绝对零度表示无效输入
    }

    // 计算 ln(R/R0)
    float ln_R_R0 = logf(resistance / R0);

    // 计算 1/T
    float inv_T = (1.0f / T0) + (1.0f / B) * ln_R_R0;

    // 计算开尔文温度 T
    float T_K = 1.0f / inv_T;

    // 转换为摄氏温度
    float T_C = T_K - 273.15f;

    return T_C;
}

楼主:
孵化小鸡的温度范围
理想温度:37.5℃ ~ 37.8℃(99.5℉ ~ 100℉)。

允许波动范围:36.1℃ ~ 38.9℃(97℉ ~ 102℉)。

关键点:

温度过高(>39℃)会导致胚胎死亡。

温度过低(<36℃)会延缓孵化或导致胚胎发育不全。

楼主:
NTC热敏电阻在孵化温度范围内的阻值

对于MTA10103F3470F00(25℃时10KΩ,B=3470),在孵化温度范围内的阻值大致如下:
36℃时:约6.5KΩ
37.5℃时:约6.0KΩ
38℃时:约5.8KΩ

楼主:
参考电阻的选择
在孵化温度范围内,NTC热敏电阻的阻值在5.8KΩ~6.5KΩ之间。因此,参考电阻的选择应尽量匹配这一范围,以优化ADC的分辨率和测量精度。

推荐方案
参考电阻选择:6.2KΩ。

在孵化温度范围内(36℃~38℃),6.2KΩ参考电阻可以提供更高的分辨率,更适合精确控制温度。

校准:

在实际使用中,进行多点校准(如36℃、37.5℃、38℃),以减小系统误差。

温度控制:

使用PID算法控制加热膜,确保温度稳定在37.5℃左右。

楼主:
差分析
使用6.2KΩ参考电阻时,在孵化温度范围内的误差主要来自:

NTC热敏电阻阻值误差:±1% → ±0.2℃~±0.3℃。

参考电阻误差:±1% → ±0.2℃~±0.3℃。

ADC测量误差:±0.1℃~±0.2℃。

B参数方程近似误差:±0.1℃~±0.2℃。

楼主:
对于孵化小鸡的应用,推荐使用6.2KΩ参考电阻,以提高在目标温度范围内的分辨率。

通过校准和PID控制,可以将温度误差控制在±0.5℃以内,满足孵化要求。

如果温度偶尔超出孵化范围,可以增加软件保护机制(如报警或自动关机)。

楼主:
#include <stdio.h>

// PID参数
float Kp = 10.0;  // 比例增益
float Ki = 0.1;   // 积分增益
float Kd = 1.0;   // 微分增益

// PID变量
float integral = 0.0;  // 积分项
float previous_error = 0.0;  // 上一次的误差

// 采样时间间隔(单位:秒)
float delta_t = 1.0;

/**
* @brief PID控制算法
* @param setpoint: 设定温度
* @param actual: 实际温度
* @return 控制输出(如加热膜的功率)
*/
float PID_Control(float setpoint, float actual) {
    // 计算误差
    float error = setpoint - actual;

    // 计算积分项
    integral += error * delta_t;

    // 计算微分项
    float derivative = (error - previous_error) / delta_t;

    // 计算控制输出
    float output = Kp * error + Ki * integral + Kd * derivative;

    // 保存当前误差
    previous_error = error;

    return output;
}

int main() {
    // 示例: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
    float setpoint = 37.5;  // 设定温度
    float actual = 36.0;    // 实际温度

    // 模拟PID控制
    for (int i = 0; i < 10; i++) {
        float output = PID_Control(setpoint, actual);
        printf("控制输出: %.2f\n", output);

        // 模拟实际温度变化
        actual += 0.2;  // 假设每次采样后温度上升0.2℃
    }

    return 0;
}

楼主:
控制输出: 15.00
控制输出: 17.20
控制输出: 19.40
控制输出: 21.60
控制输出: 23.80
控制输出: 26.00
控制输出: 28.20
控制输出: 30.40
控制输出: 32.60
控制输出: 34.80

楼主:
这个公式貌似跟https://bbs.21ic.com/icview-3046276-1-1.html
这个贴中的一样
#define K 273.15
#define T0 (25.0+K)
#define R0 10000.0
#define B 3455.0

/*
电阻值换算到温度
adc_val:NTC当前的阻抗值,单位欧姆
返回值:摄氏度
*/

float Res_to_Tem(float adc_val)
{
        float temp;
        temp=1/((1/T0)+(log(adc_val/R0)/B));
        return temp-K;
}

网友A:
参考电阻的阻值应与NTC在中间温度点的阻值相近。例如,25℃时NTC为10KΩ,可选择10KΩ的参考电阻。

网友B:
看起来挺好用的工具。

网友C:
多少度的差时候适合全开?

网友D(2025-04-27):
这个选择是合理的,因为选择与NTC在常温下的阻值相似的参考电阻可以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确保较好的分辨率。

网友E(2025-11-07):
用 DeepSeek 编写 NTC 测温函数,先定义 NTC 参数(B 值、基准电阻、基准温度)。通过 ADC 读取 NTC 电压,换算电阻。用 B 参数公式:1/T=1/T0 + (ln (Rt/R0))/B,其中 T0 为 25℃(298.15K),Rt 为 NTC 电阻。转换结果减 273.15 得摄氏度,加滤波处理(如滑动平均)提升稳定性,函数返回温度值。

网友F:
代码实现得很好,但是有没有考虑到NTC电阻在极端温度下的性能变化

网友G:
代码写得不错,但是有没有考虑到NTC电阻在极端温度下的性能变化?可能需要在极端温度下进行校准以提高精度。

网友H:
用 DeepSeek 编写 NTC 测温函数:先定义 NTC 参数(B 值、基准电阻、基准温度),通过 ADC 读取 NTC 分压电压,转换为电阻值。用 B 参数公式计算温度:1/T=1/T0 + (1/B)×ln (Rt/R0),转换为摄氏度。加入滤波处理稳定读数,函数返回计算后的温度值,适配单片机 ADC 接口与 NTC 电路。

网友I:
用 DeepSeek 编写 NTC 测温函数:先定义 B 值、参考电阻、基准温度等参数,通过 ADC 读取 NTC 分压电压,换算成电阻值;再用 B 参数公式计算温度:T=1/(1/T0 + ln (Rt/R0)/B),转换为摄氏度。可优化加入滤波处理,减少测量波动,适配不同 NTC 型号只需修改参数,简洁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