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wifi模块

楼主(2025-02-13):
STM32 与 ESP8266 Wi-Fi 模块资料
1. ESP8266 简介
ESP8266 是一款 低成本的 Wi-Fi 模块,可以方便地将设备连接到无线网络。它通常用于物联网(IoT)项目中,支持 TCP/IP 协议栈,能够通过 AT 指令 或者 串口通信 来与外部设备(如 STM32)进行数据交换。

2. ESP8266 的特点
内置 Wi-Fi:支持 2.4 GHz Wi-Fi 网络。
低功耗:在待机模式下的功耗非常低,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
AT 指令集:通过串口与主机通信,使用 AT 命令 配置模块。
支持连接最多 4 个客户端:ESP8266 可以作为 Wi-Fi 热点 或连接到现有的 Wi-Fi 网络。
支持加密:支持 WPA2 等加密协议。
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支持高达 80 M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
3. STM32 与 ESP8266 连接方式
STM32 可以通过 USART(串口)与 ESP8266 模块通信。下面是如何连接的详细信息:

STM32 TX(PA9) —— ESP8266 RX
STM32 RX(PA10) —— ESP8266 TX
GND —— GND
3.3V 电源 —— VCC(ESP8266 通常需要 3.3V 电源)
注意:ESP8266 模块不支持 5V 输入电压,务必确保使用 3.3V 电源。

4. ESP8266 AT 指令集
ESP8266 使用 AT 指令进行配置,以下是一些常用的指令:

AT:检查是否能与模块进行通信。
AT+RST:重启模块。
AT+CWJAP="SSID","PASSWORD":连接到 Wi-Fi 网络。
AT+CWMODE=1:设置为 Station 模式(连接 Wi-Fi 网络)。
AT+CIFSR:查看 ESP8266 模块的 IP 地址。
AT+CIPSTART="TCP","","":与指定的 IP 和端口建立 TCP 连接。
AT+CIPSEND=:发送数据到指定的端口。
5. STM32 控制 ESP8266 模块
可以通过 STM32 的 USART 发送 AT 指令来控制 ESP8266 模块。以下是简单的代码示例,展示如何通过 STM32 配置 ESP8266 模块:

#include "stm32f10x.h"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 USART 和 GPIO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 PA9 和 PA10 为串口 TX 和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发送 AT 指令
void USART_SendData(uint8_t data)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
}

// 从 USART 接收数据
uint8_t USART_ReceiveData(void)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发送 AT 指令示例
void ESP8266_Init(void) {
    USART_Init();
    USART_SendData('A');
    USART_SendData('T');
    USART_SendData('\r');
    USART_SendData('\n');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 系统初始化

    // 初始化 USART 串口通信
    ESP8266_Init();

    while (1) {
        // 在此处添加与 ESP8266 通信的代码
    }
}

6. 常见问题和调试
电源问题:确保 ESP8266 获得稳定的 3.3V 电源,如果电源不稳定,模块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
串口配置:确保 STM32 的串口波特率与 ESP8266 的波特率一致(通常为 115200)。
AT 命令调试:使用串口助手工具(如 Putty 或 Tera Term)调试 AT 指令,查看 ESP8266 模块的响应。
ESP8266 与串口芯片的接线
ESP8266 通常通过串口通信与其他设备(如 STM32)进行连接。如果你想通过 USB 转串口芯片(如 CP2102、FT232 或 CH340)将 ESP8266 连接到电脑或者其他设备,这里是常见的接线方式:

接线说明
ESP8266 与 USB 转串口芯片接线图:

ESP8266 TX —— USB 转串口 RX(例如 FT232 或 CP2102 的 RX 引脚)
ESP8266 RX —— USB 转串口 TX(例如 FT232 或 CP2102 的 TX 引脚)
ESP8266 GND —— USB 转串口 GND
ESP8266 VCC —— USB 转串口 3.3V(注意:ESP8266 需要 3.3V 电源,不要连接到 5V)
接线示意图(以 FT232 为例):

连接注意事项
电压问题:ESP8266 模块工作电压为 3.3V,切记不要将其连接到 5V,否则可能会烧坏模块。
电流问题:ESP8266 在进行 Wi-Fi 传输时,可能会出现瞬时电流较大的情况。确保你使用的 USB 转串口芯片 能提供足够的电流,最好使用 3.3V 稳定的电源。
串口配置:确保 串口波特率 与 ESP8266 模块一致。默认波特率通常是 115200,可以通过 AT 命令来修改。
常见 USB 转串口芯片型号
FT232:常见的 USB 转串口芯片,支持 3.3V 和 5V 的通信,可以用于连接 ESP8266 和电脑。
CP2102:也是一种常见的 USB 转串口芯片,具有类似 FT232 的功能。
CH340:便宜且常用的 USB 转串口芯片,适用于连接 ESP8266。
ESP8266 与串口芯片(CH340)的接线:
2. Wi-Fi 配置指令
3. TCP/IP 连接
4. 数据发送与接收
5. Wi-Fi 热点配置
6. 高级功能

AT模式指令配置:

基础 AT 指令一览表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 AT 指令,用于控制 ESP8266 模块:

1. 基础指令
AT:检查 ESP8266 模块是否正常工作(回复:OK)。
AT+RST:重启 ESP8266 模块(回复:OK)。
AT+GMR:查看模块的固件版本(回复:OK)。
AT+CSQ:查询信号强度(返回信号强度的数值)。
AT+CWJAP="SSID","PASSWORD":连接 Wi-Fi 网络,SSID 为网络名称,PASSWORD 为密码(回复:OK)。
AT+CWMODE=1:设置 ESP8266 为 Station 模式(连接现有 Wi-Fi 网络)。
AT+CWMODE=2:设置 ESP8266 为 Access Point 模式(创建 Wi-Fi 热点)。
AT+CIFSR:查询 ESP8266 的 IP 地址(返回 IP 地址)。
AT+CIPSTART="TCP","","":启动 TCP 连接,连接到指定的 IP 和端口。
AT+CIPSEND=:准备发送数据,<length> 为数据长度。
AT+CIPCLOSE:关闭 TCP 连接。
AT+CIPSEND=4:准备发送 4 字节的数据。
AT+IPD:接收数据。
AT+CIPMUX=1:允许多个连接。
AT+CWSAP="SSID","PASSWORD",,:设置 ESP8266 为 Wi-Fi 热点模式,SSID 为热点名称,PASSWORD 为密码,CHANNEL 为信道(0-13),SECURITY 为加密方式(如 WPA2)。
AT+RST:重启 ESP8266 模块。
AT+UART=9600,8,1,0,0:设置串口参数,9600 为波特率,8 为数据位,1 为停止位。
之前上传的文件已经过期,无法查看。如果你希望我重新查看这些文件,请重新上传相关文件,或者我可以直接为你提供 TCP、UDP 和透传 的相关资料。

TCP、UDP 和透传简介
1. TCP(传输控制协议)
TCP 是一种 面向连接的 协议,提供可靠的数据传输服务。它确保数据从发送端到接收端的可靠传递,即使发生丢包也会自动重传数据。 特点:

可靠性:通过握手过程确保连接建立,并通过确认机制保证数据的准确送达。
顺序传输:数据包按发送顺序到达接收端。
流量控制:通过滑动窗口控制发送速度,避免接收端接收不过来。
拥塞控制:根据网络状况调整传输速率,避免网络过载。
应用: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完整性的数据传输,如 网页浏览(HTTP)、文件传输(FTP)、电子邮件(SMTP)等。

2.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
3. 透传(Transparent Transmission)
透传可以基于 TCP 或 UDP 协议进行。在透传模式下,数据直接从发送方传输到接收方,中间不做协议解析,适用于串口、Wi-Fi 等连接方式。

总结
如果你有更具体的问题或需要详细的代码示例,随时告诉我!

4. TCP Clint连接:建立客户端和ESP8266同一局域网IP地址,
UDP 是一种 无连接的 协议,不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顺序,适用于实时性要求高但不要求完全可靠的数据传输。
特点:
不可靠性:没有连接建立过程,不保证数据的到达与顺序。
低延迟:由于没有重传和确认机制,数据传输延迟较低。
无拥塞控制:没有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适用于实时应用。
应用: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如 视频直播、VoIP 电话、在线游戏、DNS 查询 等。
透传 是一种将数据从一个设备直接传输到另一个设备的方式,而不需要中间设备对数据进行解析或处理。透传常见于串口通信、网络传输等场景,数据从发送端透明地传输到接收端。
特点:
无协议解析:透传模式下,传输的数据不经过协议解析,发送方和接收方仅关心数据本身。
高效性:因为没有协议层的复杂性,数据可以快速传输。
灵活性:可以用于串口设备、无线设备和网络通信等多种场景。
应用:常见于 串口通信(如 ESP8266 模块的透传功能),用于 物联网设备 之间的数据交换。
透传+TCP:在 TCP 连接上进行透传时,数据的传输仍然可靠并且保证顺序。
透传+UDP:在 UDP 连接上进行透传时,数据传输不保证可靠性,适用于要求低延迟的场景。
TCP:可靠,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完整性的数据传输。
UDP:实时性高,但不可靠,适用于要求低延迟的场景。
透传:直接传输数据,不做解析,适用于物联网设备和串口通信。
2.
单连接 TCP Client
1. 配置 WiFi 模式
AT+CWMODE=3 // softAP+station mode
响应 :
OK
2. 连接路由器
AT+CWJAP="SSID","password" // SSID and password of router
响应 :
OK
3. 查询 ESP8266 设备的 IP 地址
AT+CIFSR
响应 :
+CIFSR:APIP,"192.168.4.1"
+CIFSR:APMAC,"1a:fe:34:a5:8d:c6"
+CIFSR:STAIP,"192.168.3.133"
+CIFSR:STAMAC,"18:fe:34:a5:8d:c6"
OK
4. PC 与 ESP8266 设备连接同⼀路由器,在 PC 端使⽤⽹络调试⼯具,建⽴⼀个 TCP 服
务器。
- 假设, PC 创建的服务器 IP 地址为 192.168.3.116 ,端⼝为 8080 。
5. ESP8266 设备作为 TCP client 连接到上述服务器
AT+CIPSTART="TCP","192.168.3.116",8080 //protocol, server IP and port
响应 :
OK
6. ESP8266 设备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AT+CIPSEND=4 // set date length which will be sent, such as 4 bytes
>test // enter the data, no CR
响应 :
Recv 4 bytes
Espressif
2/15
2017.08 2. 单连接 TCP Client
SEND OK
7. 当 ESP8266 设备接收到服务器发来的数据,将提示如下信息:
+IPD,n:xxxxxxxxxx // received n bytes, data=xxxxxxxxxxx
⚠ 注意:
• 发送数据时,如果输⼊的字节数超过了设置⻓度( n ):
- 系统将提示 busy ,并发送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1_80127410/article/details/145492582

网友A:
做好接口对接就可以用。

网友B:
ESP8266 支持 AT 指令集,通过串口向 ESP8266 发送 AT 指令,可配置其工作模式、连接 Wi - Fi 网络、建立 TCP/UDP 连接等。

网友C:
将STM32的一个GPIO引脚连接到ESP8266的RST引脚,以便在需要时对ESP8266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D:
需注意电平匹配、波特率设置和AT指令的正确使用

网友E:
可以将STM32的低功耗控制能力与ESP8266的无线联网功能结合,实现智能家居、工业物联网等复杂应用。

网友F:
提供给ESP8266的电源电压稳定,避免因电压波动导致模块工作异常。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可能会引起通信错误或模块重启等问题。

网友G:
在透传模式下,ESP8266 会将接收到的数据直接转发出去,无需对数据进行额外的处理。STM32 可以像直接与远程服务器通信一样,将数据发送给 ESP8266,由 ESP8266 转发到目标服务器;反之亦然。

网友H:
通过初始化后的串口向ESP8266发送AT指令来测试通信是否正常。例如,发送“AT+GMR”指令可以查询ESP8266的固件版本信息。如果模块正常工作,应该会返回相应的响应信息。

网友I:
STM32可以方便地控制ESP8266实现Wi-Fi功能,使嵌入式设备具备网络连接能力。

网友J:
ESP8266 在工作时的电流变化较大,要确保为其提供稳定的电源,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模块工作异常。

网友K:
透传模式简化了通信过程,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但需要在使用前对 ESP8266 进行相应的配置。

网友L:
可以使用中断或轮询的方式接收 ESP8266 发送的数据,使用串口发送函数向 ESP8266 发送数据。

网友M:
STM32 与 ESP8266 Wi - Fi 模块结合使用,可让 STM32 设备具备 Wi - Fi 通信能力

网友N:
可以将STM32的其他GPIO引脚连接到ESP8266的GPIO引脚,以实现更多的功能,如控制LED指示灯、读取模块状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