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PCB设计指南解读笔记

楼主(2025-02-16):
本笔记不讲AD的操作,专注于PCB的设计知识,主要参西电控件与数据科学学院谢楷的PPT。

PCB的组成

PCB的基本组成

地平面割裂
      上图直观给出了PCB的组成,下面具体说明每个名词到底是什么。

表面沉金/电镀

     图中金黄色为表面沉金,其分布在焊盘上,覆盖住焊盘,保证其牢固不容易被氧化,增加PCB寿命和可靠性。具体而言,沉金是采用化学沉积的方法,通过化学氧化还原反应生成一层镀层,一般厚度较厚。沉金板颜色稳定,光亮度好,镀层平整,可焊性良好。此外,也可以采用镀金的方式实现保护,镀金采用的是电解的原理,镀金板硬度高则比较耐磨。

过孔

多层PCB的内部结构

        过孔(via)是多层 PCB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简单的来说,PCB 上的每一个孔都可以称之为过孔。其被用作各层间的电气连接或用作器件的固定或定位。通常分为三类:盲孔(blind via),埋孔 (buried via),通孔(through via)。(1)盲孔:将PCB内层走线与PCB表层走线相连的过孔类型,此孔不穿透整个板子。(2)埋孔只连接内层之间的走线的过孔,从PCB表面是看不出来的。(3)通孔这种孔穿过整个线路板,可用于实现各层走线的连接或作为元件的安装定位孔。在工艺上更易于实现,成本较低,所以绝大部分印刷电路板均使用它。注意:在多层PCB中上述的孔就仅仅是只能连接两层了,而是任意层。

焊盘

    multilayer pad用于连接直插元器件;free pad用做固定孔;pad用于连接表贴元器件。

覆铜

        覆铜的意义在于(1)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在PCB上覆铜可以形成大面积的接地平面,减小地线的阻抗。这有助于降低信号的噪声干扰,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高频应用中,良好的接地设计对于信号完整性至关重要。(2)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通过在PCB上使用覆铜,可以减少电流在导线上的传输损耗,从而降低压降。这对于电源和信号传输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高功率或高电流的应用中,能够提高整体的电源效率。(3)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覆铜可以有效地与地线相连,形成低阻抗的接地回路,减小环路面积,这有助于降低电磁干扰(EMI)和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小的环路面积还可以减少电流回路的辐射,从而进一步改善电磁兼容性(EMC)。我不是很理解先背住吧。

隔热焊盘

        PCB上的热焊盘(又称十字花焊盘)是一种特殊设计的焊盘,主要用于减少焊接过程中的散热,防止因过度散热导致的虚焊或PCB起皮‌‌。热焊盘通过减少焊盘与地线之间的接触面积,减慢散热速度,从而确保焊接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然后又讲了讲几个易混淆的概念如下

过孔与焊盘

线与导线

填充,区块与覆铜
       右下角为隔热焊盘,可以在AD里设置铜皮与焊盘的连接方式,以达到良好的导电性和隔热的平衡。如果隔热性能不好,热量会从连接处流走,将无法焊接。

PCB中的各种层

     顶层和底层是走线层没什么好说的,丝印层是用来标注log和元器件标号的,没什么好说的。下面主要来介绍内层和中间层(middle layer)等其它层。

内层与中间层的区别
  (1)内层/internel layer和中间/middle layer层都是位于顶层和底层中间,不同之处在与中间层与表层一样,是阳板(画一条线,代表一条导线)适用于信号的走线。但内层是阴板(画一条线表示绝缘线,把整个导电的内层进行分割,分割成几块不导电的区域。)因此适用于电源的走线。

阻焊层
   (2) 板子上会刷上一层绿油(阻焊层/soder mask),起到2个作用:(1)防止焊接短路‌:绿油覆盖在不需要焊接的电路板上,防止焊接时锡膏乱流,避免焊盘之间的短路。‌(2)保护线路‌:它作为一种保护层,能够长期保护电路板的线路,防止物理性断线。‌但是不可能把整个板子都铺上绿油,因为有些地方需要焊接,即焊盘。有些地方要散热(散热焊盘),还有其他不能铺绿油的地方,这个时候就需要开窗,就需要再阻焊层进行操作。阻焊层为阴板,哪里需要开窗对哪里进行覆盖就可以。

助焊层
(3)助焊层分为助焊顶层(top paste )和助焊底层( bottom paste)。也称为贴片层或者钢网层。一般PCB板焊盘上的一层锡或者镀金(也就是上一节说的镀金,沉金)就是助焊层,该层是起到辅助焊接的,让焊接比较容易。

多层
  (4)多层/multiplayer这个概念很神奇,就是在这一层上画一个东西,就会贯穿所有层,常见于直插焊盘和过孔里面。

禁止布线层
(5)禁布层/Keep-Out层作用于顶层、中间层、底层和所有层。Keep-Out层主要用来进行约束。在Keep-Out层上标示该区域,然后该区域之内就不能进行布线或者过孔,既然没有布线和过孔那么就不会影响PCB的电气连接,因此可以被当做切割线(在keepout层画一条线),或者用来设计开槽的位置(在keepout层画一个区域)。

机械层
(6)机械层/mechanical layer之所以强调“机械”就是说它不带有电气属性,一般用于放置有关制板和装配方法的指示性信息,如PCB的外形尺寸、尺寸标记、数据资料、过孔信息、装配说明等信息,不用担心对板子的电气特性造成任何改变。可以有多个机械层,每层的作用可以自定义,比如用作标记中心,实体,外边界,尺寸。

PCB的加工工艺

PCB的加工工艺
【走进工厂:PCB线路板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a411b74f/?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fb6f98d9da832804f7c6efc46294e34c

      先看个视频了解下,接下来进行文字总结:(0)基板准备:在一块基板的上下层贴上铜皮。(1)钻孔:使用钻机钻定位孔(辅助定位),通孔(直插焊盘,过孔。(2)贴胶片:根据PCB文件生产出胶片,胶片中有走线和过孔的地方是中空的,其他地方是实心的。然后将胶片贴在带有铜皮的基板上。(3)电镀:然后进行电镀上锡,未被胶片覆盖的布线和钻孔将会被上一层锡。(4)腐蚀:上一步上了一层锡的地方不会被腐蚀,然后没覆盖锡的地方都会被腐蚀掉。这样我们需要的导电线路就做出来了。(5)去锡:把线路上的锡出去。(5):加阻焊:加阻焊的思路也同理,先在板子上刷上一层绿油,然后对板子进行烘烤,使得绿油7分固化。然后再生产出另一种胶片,这种胶片的黑色恰好能覆盖住线路,其他所有部分透明,然后使用UE光进行照射,其他部分的绿油将完全固化解释。最后再进行清洗,7分固化的绿油会被清洗,也就是线路上的绿油被清除。最后就是打丝印了,没什么好说的。

工艺参数
然后工艺水平限制了工艺参数,工艺越细其造价越高。具体设计时应评估成本和设计需求造出比较好的选择。

PCB设计规范和步骤
    这个很简单了,先根据需求画或者找元器件原理图和封装,形成原理图库和封装库,使得原件的原理图与封装(注意引脚的对应)对应好,然后把元器件的电气连接定义好,也就是画整块电路的原理图。最后,就是编译生成PCB,进行元器件的摆放和布线。接下来对一些经验进行介绍,以指导新手布线。

原理图设计规范

四种线
(1)  原理图中的四种线,wire,line,bus,bus entry。

电器连接符号
  (2)各种地一定要规范,然后网络标号命名规范,能体现出网络的功能,

端口与网络标号
    (3) port和网络标号都能指示电气连接,但port的功能更广泛,它可以指示输入输出关系;它可以用于模块单元之间的连接;用于原理图子图之间的连接;指示某些特定的输入输出端口 。

(4)启用自动标注功能所有标识符。都会自动生成。

不要滥用网络
(5)不要只用网络标号和导线,要结合总线和端口,来简化原理图使得原理图,读起来更方便。可以把相邻的具有同样功能的线路连接成一个总线,例如数据线D0~D15,地址线A0~A15。

PCB设计规范
     七分布局,三分布线,布局好了,连线将变得很容易。

布局
(1) 总体布局

总体布局
① 信号总体走向单向流动,尽量减少折返,交叉的情况。② 各种输入/输出端口,配置调节等部件尽可能靠近电路板边缘,便于接线和调试操作。③ 如果有大功率器件,从布局上要考虑通风散热,且远离温度敏感的电路部分。

(2) 局部布局

局部布局
  ① 将同一功能模块的元器件挑出来,归类在一起,这样可以方便连线,且可以避免各功能模块之间的导线存在交叉。② 外包络尽可能形状规整,一般我采用矩形。③ 根据布局设计,将各模块组合成整体,组合工程中再进行细调(原则: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使得线路交叉最少)。

局部布局
  ① 先确定大型器件,多管脚的器件的位置,其余2~3褪小元器件围绕大元器件灵活调整,使得布局美观且线路交叉最少。② “一头近”的原则:即每个小元件的飞线有一头尽可能短,飞线的交叉会减少很多。③ 相邻小元件之间的间隙,以能够走1-2根线为宜。④ 预留一些空间放置元件的标号,元件的标号一定要放在元器件之外。⑤ 布局时可以先暂时隐藏掉GND,VCC等公共网络的飞线,以免扰乱视线。

(3) 整体布局

整体布局
  ① 元件整齐划一,便于贴装生产。一般我都是自己焊接,我布局的原则是好手动焊接,因此元器件的间距会稍微大一些。② 整体上飞线短,交叉少,后续布局工作将会变得容易。 ③功能模块划分明确,信号流向清晰。

整体布局
① 按照飞线数量适当地预留布线空间。② 布线空间的大小和飞线的密集程度有关,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③某些管脚的顺序可以灵活调节,例如IO口,避免飞线交叉能节省布线空间。

布线

交互式布线工具
交互式布线有多重模式选择,通过 设置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避让模式。

布线策略1

布线策略2
布线主要看经验,多画多看优秀的范例怎么画,没什么好说的。接下来说一些细节问题:

(1)标贴元器件避免焊盘间连线,会给焊接质量的检查带来困惑。

(2)避免锐角走线,锐角走线在热应力下会断。

(3)标号应该在元器件轮廓之外。

(4)细小零件避免出现粗细差异,避免加热不均导致翘起。

电流路径分析(高频电路)
     我们把线布通了,我们把线布的整齐美观,然后就行了么?不是的,频率高了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信号环路与回流路径

环路电感
       首先理解下感抗的概念,根据高中课本,线圈会产生电感效应,突然变化的电流会激发线圈产生感应磁场,而感应磁场又反过来抑制电流的变化。在高速变化信号场景下,一根普通的导线也有电感,产生感抗阻碍高速变化信号。然后回路的导线之间也会产生互感,但这种互感会增强电流。这就引出其感抗的概念。因此信号环路的总感抗的公式为:

环路感抗= 信号回路自感感抗 + 返回路径自感感抗 -互感感抗

    其中互感感抗起主导作用,环路的面积变小,可以增大互感感抗,然后使得环路感抗变小。环路面积变大,可以减小互感感抗,使得环路感抗增大。

环路分析
     如上图,箭头所指为前向路径,红色和绿色是2个回流路径。回流路径A:环路面积大,环路感抗大。但环路长度小,电阻小。回流路径B:回流面积小,环路感抗小,但环路长度大,电阻大。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定义一个参数既包括电阻又包括感抗。环路阻抗Zloop,其公式如下。

      我们布线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减小环路阻抗,以降低能量的损失,提高信号质量。由于高频信号下感抗起主导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减少环路面积。如下图的例子:

正确布线

错误布线

错误布线
      上面这种环路面积几乎重合的布线方式也是不推荐的,会使得环路之间互感严重造成信号的串扰。我们经常使用地线网络的方法进行布线,这种方法简单,不容易出错:

地线网络
     下面讨论地面覆铜的做法,地面覆铜是一种偷懒的方法不用画回流路径,而是让回流自己选择最短路径。电流很聪明总是沿着使得环路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那么高速信号情境下感抗起主导作用,回流路径会沿着感抗最小的路径返回,即沿着前向路径在地平面上的投影返回)。

低阻抗平面

位移电流
      如上图为电流密度的仿真结果,颜色越深表示电流越大,高频情况下大部分电流确实是从导线下方的在地平面上的投影回流。这种电流其实是位移电流不是电荷作定向运动的电流,而是由电场变化而产生的电流,也相当于一种电流。 定义为电位移通量对于时间的变率。简单的理解模型是:信号线与地平面之间构成了一块电容板,在高频信号作用下出现了电容效应,然后电容的容抗远远小于电阻的阻抗所以,位移电流从电容穿过。见下图:

传输线模型

波形传播过程

低阻抗平面
   低阻抗平面割裂了将会发生什么?没错位移电流会绕过割裂出形成回流路径,这将引起两个问题(1):环路面积增大了,增大了阻抗。(2)回流路径重叠,引起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也叫串扰(意思是你我之前的最短路径被切断了,大家都会自发地寻找最短路径,就会重叠)。那么接下来讲有哪些策略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割裂平面的缝补
   如上图所示,(1)过孔搭桥,将位移电流的回流路径尽可能引导到信号线附近,以减小环路面积。(2)第二种方法也是同样的道理,也是尽可能引导位移电流,减小环路面积,减小环路之间的串扰。

顶面搭桥案例

回流路径跨层
    如上图当前向路径跨层时,回流路径(位移电流)也将跨层。但是上下层分别属于不同网络不连通怎么办,这时回流路径将被切断。

解决回流路径的跨层问题
    奇怪他说,拿个高频电容连接VCC和GND就可以,位移电流可以通过高频电容,真神奇。虽然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位移电流。

公共路径与接地

公共路径例子1-功放电路
     什么是公共路径?就是回流路径共用了一段导线,导线是有阻抗的对吧。当大电流的器件与小电流器件存在公共路径时就会有大问题,这样大电流就会在公共路径上产生大的电压波动,影响到小电流器件。如上图喇叭以及滤波电容产生的大电流之间干扰到了放大器的工作,引入了额外反馈,引起自激震荡。

公共路径解决方案
那么怎么解决呢?很简单,调整布线使得不存在公共路径不就完了,哈哈。

公共路径2-模拟数字混合电路
    如上图所示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混合的设计中,由于模拟器件电流大,数字器件电压,电流小对干扰电压又很敏感。因此通常情况下,就有必要做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分离,以避免公共回流路径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必须的,具体还要看模拟部分的电流大小,公共路径的阻抗大小,以及数字电路对噪声的容忍程度。

    为了更好地描述对其他电路干扰的大小,以及忍受干扰的能力。我们引入了干净和敏感两个形容词来描述各类器件的接地点。干净就是不会对别的器件产生影响或影响较小。然后敏感指的是容易受别的电路影响。

接地点分类
那么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具体又应该怎么处理呢?具体处理原则见下:

接地点处理策略
接下来看一些接地点处理案例:

案例
使用模拟地和数字地分离,然后电源的0电位尽可能放在数字地部分(因为数字器件一般比较敏感,要让他们尽可能接近零电位)。

跨越两个地的导线
别忘了如若有跨越两个地的导线,要保证回流路径不被割裂。

磁珠代替搭桥
我们同样可以使用用磁珠进行搭桥,不仅能够提供回流路径而且还能抑制高频信号对电源的干扰。但是磁珠会引入比较大的感抗。

大电流模拟电路单独使用一条比较大的导线,引导回流电流到地。

当大电流模拟器件又是比较敏感的器件时,它的接地点要与整个系统的0电位即电源地重合。(原则使得敏感器件的接地点尽可能接近0电位)。

电源路径与退耦
    去耦(decoupling)电容也称退耦电容,一般都安置在元件附近的电源处,用来滤除高频噪声,使电压稳定干净,保证元件的正常工作。要理解去耦先要说下耦合。

     当负载是数字IC时,由于MOS门电路的切换负载会有很大的电流波动。当负载是模拟IC时,也会有比较大的电流波动(比如放大器,开关电源)。这些波动会导致的电压波动,即DC 5V上“耦和”上了由于负载工作带来的AC噪声。不仅会影响本负载的工作,也会影响到其它同一个VCC上的其它负载的工作。

      如上图,解决方法就是在电源两端并上一个小容量电容,即去耦电容去掉耦合的AC分量。也可以被称之为旁路(Bypass)电容,因为该电容将DC上耦和的噪声给旁路到地上去了,只留下干净的DC给后续的电路供电。

     下面来深究一下电压为什么会波动,难道是电源输出不稳定或者是电源内阻过大?不是的,是电源环路上的阻抗伴随着电流的波动出现分压的波动,导致负载两旁的电压波动。

电源环路
如上图环路阻抗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在高速场景下,加粗导线较少电阻所起的作用不大,因为环路的感抗对阻抗起主导作用。

去耦原理
如上图,去耦的原理就是通过电容构造两个环路。小环路感抗低,高频电流分量走小环路回路。然后低频成分走左边的大环路,电阻起主导作用,增大导线宽度即可减少电阻,进而减少总阻抗。

多个退耦电容
当然每个负载都要构造小环路,使得干路为低频,支路为高频电流。那么接下来就要面对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了?

     (1)退耦电容选多大?选哪种类型的电容?

     然而实际的电容,不是理想器件,存在电阻(ESR)和电感(ESL),它实际的等效模型如上图中间所示,而这三部分的值与电容的类型、封装都有很大的关系。即使是同一系列的电容,具有相同的封装和相同的结构,其二阶阻抗随频率的变化特性也不同,如上图右边的曲线簇。这个想要理解就得补补电路分析了。[回头恶补串联谐振电路分析吧]

     这里直接说结论:通过曲线簇,我们会发现:大电容,谐振点越靠左且低,阻抗较低,在比较低的频率下就表现出了电感特性,无法旁路高频电流。对于小电容,谐振点越靠右且高,在高频的情况下也表现出电容的特性,可以较好地旁路高频电流,但其阻抗较大,会造成大的压降。因此实际用用中采用两者的并联来作为滤波电容。

并联电容的谐振效应
         在对高频电流旁路过程中,大电容C1呈现电感特性,等效成电感,小电容C2呈现电容特性,这样就构成了并联谐振电路,在谐振点处,电路阻抗特别大,呈现开路,无法过滤高频电流。[这里想要深入理解还得恶补电路分析的并联谐振电路分析]。为了避免谐振影响滤波不建议三个数量级以上的电容并联。[这里想再深入就是分析PRD阻抗]

陶瓷电容的偏压效应
     要考虑进去偏压,使得在电容变小后退耦电路仍满足要求。

(2)退耦电容摆在那里?

退耦电容摆放位置
退耦电容与芯片围成的高频环路应该尽可能小,可以减少旁路回路的阻抗。

退耦电容摆放位置
当多个电容并联式,尽可能使小电容靠近负载芯片。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912966/article/details/145009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