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64 - Secured MCU资源合集

楼主(2025-02-13):
产品手册
柏树 PSoC6微控制器为物联网而打造
赛普拉斯(Cypress)的PSoC 6微控制器专为物联网打造。它基于40纳米超低功耗工艺,采用双Arm® Cortex®-M核心架构,兼具高性能与低功耗,能延长电池续航。其安全性强,支持多安全环境。还具备高度灵活性,拥有软件定义外设。此外,ModusToolbox软件环境简化开发,多种开发套件助力设计。广泛应用于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领域,推动物联网创新发展。

产品描述
柏树为物联网提供安全设备管理
赛普拉斯与Arm合作,利用PSoC 64安全微控制器和Arm Pelion构建“设备到云”的物联网安全设备管理方案。该方案可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和数据保护,应对物联网发展中的网络威胁。Pelion设备管理具备大规模设备管理、安全身份认证等优势。PSoC 64有不同的处理环境,配合开发套件能快速开展开发工作,广泛适用于多领域的物联网设备。

柏树为物联网提供安全设备管理
赛普拉斯携手亚马逊云服务(AWS),借助PSoC 64安全微控制器和AWS IoT Core,打造物联网安全设备管理方案。面对物联网发展中的网络威胁,该方案融合安全硬件、配置及设备管理,确保数据安全。AWS IoT Core具备设备管理、即时配置等功能,PSoC 64有不同处理环境保障安全。配套开发套件助力开发,可广泛应用于各类物联网设备场景。

柏树感知Soc@6安全MCUPSoC6 MCU集成了基于硬件的信任根和硬件加速加密技术,为loT边缘提供了嵌入式安全性。PSoC6的MCU支持
赛普拉斯的PSoC 6 MCU专为物联网边缘安全打造,集成硬件信任根与硬件加速加密技术。它能实现安全存储、操作及通信,保障身份、密钥、数据等安全。其安全特性丰富,拥有安全执行环境、加密运算加速等功能。同时,具备双核心、大容量存储、超低功耗及高灵活性等微控制器特性。在实际应用中,可通过不同执行环境分工协作,提升物联网设备安全性,为物联网安全保驾护航。

用户手册
“安全启动”SDK用户指南
英飞凌的“Secure Boot” SDK 专为 PSoC™ 64 设备用户设计。它包含必要的库、工具和示例代码,用于设备配置和应用开发。该 SDK 基于 Python 语言的 CySecureTools 包,涵盖配置脚本、引导加载程序等组件。其工作流程包括密钥和策略注入等步骤,还介绍了 ModusToolbox™ 工具配置流程及 CySecureTools 设计细节,为 PSoC™ 64 设备安全启动提供全面支持。

CY8CKIT-0645S0S2-4334W配置指南
本文档是 CY8CKIT-064S0S2-4343W 配置指南,旨在指导用户将该套件配置连接至 AWS IoT Core。首先需安装“Secure Boot”SDK,包括安装 Python 及相关依赖、设置环境变量等步骤。然后进行套件配置,涉及设置工作区、创建新密钥对、连接套件、发送配置包等操作,过程中需注意电压、模式等设置,完成配置后套件即可接受签名固件,为用户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指引。

数据表
PSoC™ 64"安全启动"MCU
PSoC™ 64“安全启动”MCU 是专为物联网应用打造的高性能、超低功耗且安全的微控制器平台。它具备 32 位双 CPU 子系统、丰富的内存资源及硬件信任根等特性,支持多种加密功能和安全启动机制。拥有多种通信接口、时钟选项及丰富的外设,如音频、LCD 驱动等。其电源管理系统可实现精细的功耗控制,在多个方面为物联网设备提供强大支持。

PSoC™ 64“标准安全”MCU-AWS
PSoC™ 64 “标准安全” MCU - AWS 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且安全的微控制器。它具有 32 位双 CPU 子系统、丰富的内存资源及硬件信任根等特性。支持 Amazon FreeRTOS PSA 集成,提供多种加密功能和安全启动机制。拥有多种通信接口和丰富外设,如音频、LCD 驱动等。其电源管理系统可精细控制功耗,适用于物联网设备开发,能满足多种应用场景需求。

PSoC™ 64"安全启动"MCU
PSoC 64“安全启动”MCU 专为物联网应用打造。它具有 32 位双 CPU 子系统,包括 150 MHz Cortex-M4F 和 100 MHz Cortex-M0+,支持多种加密功能和安全启动机制。拥有丰富的内存资源、灵活的时钟选项及多种通信接口和外设。其低功耗设计可精细管理功耗,适用于各类物联网设备,为物联网应用提供高性能、安全且节能的解决方案。

PSoC6微控制器CYB06447BZI-BLDx数据表PSoC 64"安全启动"MCU 带蓝牙 LE
PSoC 64 “Secure Boot” MCU with Bluetooth LE 专为物联网应用设计。它具有 32 位双 CPU 子系统,包括高性能的 Cortex-M4F 和 Cortex-M0+。支持蓝牙 LE 5.0,具备多种安全功能如硬件信任根和安全启动。拥有丰富的内存资源、多样的通信接口及外设。其低功耗特性显著,可在 1.7 - 3.6V 下工作,有多种电源模式。适用于对无线连接和安全性有要求的物联网设备。

PSoC6MCU:CYB06445LQ1-S3D42数据表PSoC 64“安全启动”MCU
PSoC 64 “Secure Boot” MCU(CYB06445LQI-S3D42)专为物联网应用设计。它具备 32 位双 CPU 子系统,包括 150 MHz Cortex-M4F 和 100 MHz Cortex-M0+,拥有丰富的内存资源、多样的通信接口及外设。具有硬件信任根等安全功能,支持多种加密算法。其低功耗特性显著,有多种电源模式,可在 1.7 - 3.6V 下工作,适用于各类物联网设备。

应用文档
ModusToolboxTM 的设备固件更新(DFU)中间件(MW)
本文档介绍了用于 Infineon 的 PSoC™ 4、PSoC™ 6 等 MCU 产品的 ModusToolbox™ 的设备固件更新(DFU)中间件。涵盖其应用编程接口、构建说明及用例,支持多种文件格式与主机命令协议。该中间件可构建不同的固件更新方案,具备传输、接口动态选择和错误检测等功能,还详述了在多核设备中的应用、调试方法及相关工具使用,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固件更新指导。

用于ModusToolboxTM的PSOCTM 6IEC60730 B类和IEC61508 SIL安全软件库
本文档介绍了用于 ModusToolbox™ 的 PSoC™ 6 IEC 60730 B 类和 IEC 61508 SIL 安全软件库。其涵盖 IEC 标准相关概述、要求,详述安全库使用及多种 API 函数测试,如 CPU 寄存器、内存、时钟等测试,还包括通信接口测试及示例。该软件库有助于实现诊断测试,使设计人员在利用 PSoC™ 6 硬件可配置性的同时,满足法规要求,提升电子系统安全性。

PSOC™4及PSOC™6 MCU CAPSENSETM设计指南
本文档是英飞凌的 PSoC 4 及 PSoC 6 MCU CAPSENSE 设计指南。详细阐述了 CAPSENSE 技术原理,包括静电容量传感基础、信号噪声比、传感器类型及耐液性等方面。还介绍了在 PSoC 4 和 PSoC 6 MCU 上的实现方式、不同世代的特点,以及使用 PSoC Creator 和 ModusToolbox 进行设计开发的流程与工具,并对性能调优方法做了细致说明。

PSoC™ 6MCU的引导加载程序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 PSoC™ 6 MCU 的引导加载程序。涵盖其架构,包括基于 MCUboot 的开源库及相关驱动;使用案例如应用启动和固件更新;Flash 映射规则;多种特性如多镜像支持、升级方式、启动恢复、外部 Flash 访问等。还说明了在 ModusToolbox™ 中的使用及编程调试步骤,为 PSoC™ 6 MCU 系统的启动和固件管理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开始使用PSoC™ 64安全
本文档聚焦 PSoC™ 64 安全应用开发,旨在指导开发者构建和执行安全应用。涵盖创建 ModusToolbox™ 安全项目、连接套件、用 CySecureTools 或 Secure Policy Configurator 设置策略与密钥、设备配置、构建运行及调试应用等流程,还介绍了相关术语、工具及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 PSoC™ 64 安全开发。

ModusToolbox™上 PSoC™6 MCU 入门
本文档为 PSoC 6 MCU 在 ModusToolbox 上的入门指南。介绍了 PSoC 6 MCU 架构及开发工具,涵盖开发生态系统(如 ModusToolbox 与 PSoC Creator 对比)、器件特性等内容,并以实例展示从创建项目、配置设计、编写固件到编译、编程和测试的完整流程,还提供相关资源与参考资料,助力新手快速上手开发。

英飞凌 - PSoC 6 功耗计算器(版本 2)应用说明 219528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该文件包含多个工作表。'Instructions' 可能是使用说明,'Summary' 或许是总结内容。'Config' 系列工作表可能用于不同的配置情况。'Options' 或提供各种选项设置。而多个以 'Data' 开头的工作表,像是不同电源条件下的数据。整体来看,这是英飞凌 PSoC 6 功耗计算器应用说明文件,为用户在不同配置和电源条件下计算 PSoC 6 功耗提供数据和指导。

PSoC™6 MCUs 中断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6 MCU 的中断架构及配置方法。涵盖中断类型、与电源模式关系、CPU 睡眠唤醒机制等内容,详细说明了使用 ModusToolbox、PDL 和 PSoC Creator 进行中断配置的步骤,并提供调试技巧与高级主题如异常、中断延迟、嵌套中断和代码优化等方面的信息,还列出相关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 PSoC™ 6 MCU 中断应用开发。

CAPSENSE™入门
本文档是英飞凌的 CAPSENSE™入门指南,涵盖技术原理、设计要点、器件选择与资源等内容。介绍了自电容、互电容等感应方法及 SmartSense 调校技术,详细阐述了覆盖层、ESD、EMC 等设计注意事项,分析了不同类型传感器结构与应用,还对接近感应、用户界面反馈等进行说明,并提供 CAPSENSE™选择器指南及丰富的设计资源,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

PSoC™6MCU的低功耗模式以及降低功耗技术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 PSoC™ 6 MCU 的低功耗模式及降低功耗技术。阐述了其 7 种功耗模式转换机制、CPU 睡眠唤醒指令与低功耗助手的使用,分析了子系统可用性和功耗评估方法,并列举功耗模式示例场景。还详细讲解了如核心电压选择、备用电源域管理等多种功耗管理技术,以及功率测量方法和电源保护系统,为降低 PSoC™ 6 MCU 功耗提供全面指导。

PSoC™6MCU 导入生成代码到IDE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将 PSoC™ Creator 为 PSoC™ 6 MCU 生成的代码导入首选集成开发环境(IDE)的方法。阐述了生成代码的优点与限制、工具兼容性,详细说明了导出/导入及手动导入代码的流程,包括启用导出、生成/导入包、添加文件到项目、设置包含路径等操作,还提供了手动导入示例及相关注意事项,助力开发者利用生成代码与所选 IDE 进行开发。

6单片机双处理器系统设计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6 MCU 双 CPU 系统设计。阐述双 CPU 架构优势,包括提升性能与降低功耗等。讲述使用 ModusToolbox 和 PSoC Creator 开发的流程,如创建应用、配置项目、分配资源与中断等操作,还提及调试注意事项及不同 IDE 调试方法,为利用 PSoC 6 MCU 双 CPU 特性进行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PSoC6MCU 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本文档围绕 PSoC 6 MCU 硬件设计展开,涵盖多方面注意事项。包括根据需求选封装,合理配置电源(如引脚连接、PMIC 控制等),正确设置时钟源与晶体振荡器,妥善处理复位、编程调试接口,合理分配 GPIO 引脚,科学放置组件,优化模拟模块设计,考虑外部存储器、USB 连接、天线设计及音频子系统的相关要点,为硬件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6MCU 设备固件升级软件开发套件指南
本文档围绕 PSoC 6 MCU 设备固件升级(DFU)软件开发套件展开。详细介绍了 DFU 概念、SDK 架构及包含文件,阐述使用 SDK 开发的步骤,涵盖应用确定、内存定位、设计(含 ModusToolbox 和 PSoC Creator 指南)、构建编程等环节,还列举多种代码示例及构建方法,并对 DFU 主机工具、命令协议、相关文件格式等进行说明,为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带有蓝牙低功耗(BLE)连接的PSoC6MCU入门
本文档聚焦带蓝牙低功耗(BLE)连接的 PSoC 6 MCU。介绍其丰富资源与开发工具,如 PSoC Creator 等。详述器件特性,涵盖双核 MCU、多种 I/O 及外设等。阐述开发生态系统及设置流程,包括配置套件、固件开发、调试与测试等环节,并提供首个设计的详细步骤,为开发人员利用该器件进行 BLE 应用开发给予全面指导。

天线设计和射频布局指南
本文档围绕天线设计与射频布局展开,适用于赛普拉斯的 PRoC/PSoC BLE 等系列。阐述天线原理、类型(如 MIFA、IFA、芯片和导线天线)及参数,对比各类天线性能。介绍了射频概念、阻抗匹配及调试方法,详述 PCB 堆叠、接地平面、电源解耦等布局要点,还提及与 WiFi 共存及相关组件选择等内容,为无线系统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白皮书
端到端安全 LoRaWAN:从配置到运营的密钥管理安全设备
本文聚焦端到端安全 LoRaWAN,阐述其在工业应用中的关键地位。介绍 LoRaWAN 安全规范及不足,详述密钥管理(含 KMS、设备密钥配置和终端设备安全),如 PSoC 6 安全 MCU 的应用。还明确生态系统角色责任与密钥生命周期管理安全控制,通过 ESCRYPT KMS 与 Onethinx 模块实现示例,为 LoRaWAN 安全从配置到运营提供全面指导。

LoRaWAN IoT设备中平台安全架构的实现
本文围绕 LoRaWAN IoT 设备的平台安全架构实现展开,介绍了 Arm PSA 及 Cypress PSoC 6 对其支持情况。阐述 LoRaWAN 安全规范、设备安全机制(如信任链、哈希验证)、LoRaWAN 栈功能与实现要点,包括资源隔离、端口限制等,还提及用户应用开发与设备锁定方法,强调安全对 LoRaWAN 设备的关键意义。

安全比较PSoC® 64 安全MCU和 PSoC 62/66 MCU白皮书
本文围绕 PSoC® 64 安全 MCU 和 PSoC 62/63 MCU 展开安全比较。阐述了 Arm PSA 架构下两者在安全启动、固件更新、运行时保护、数据保护、制造安全及认证等方面差异,如 PSoC 64 支持 TF - M 及多种现成安全功能,PSoC 62/63 则需更多 DIY 开发。还通过智能锁设计示例说明,为物联网设备安全设计提供选型参考。

基于威胁的物联网设备分析方法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威胁的物联网设备分析方法,以网络摄像机为例展开。先识别设备数据资产(如相机 ID、固件等)及其安全属性(保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再确定威胁(如伪装、篡改等),进而定义安全目标(访问控制、安全存储等)与需求,最后指出合适 MCU 应具备的能力,介绍了 PSoC 6 MCU 在安全方面的优势。

更多技术信息
PSoC64“安全启动MCU”:CYB06447BZI-BLD53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带蓝牙LE的PSoC 64单片机
本文档是 PSoC 64 “Secure Boot MCU”(CYB06447BZI - BLD53)的架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 CPU 子系统、系统资源子系统、数字与模拟子系统及蓝牙 LE 子系统等硬件架构,涵盖中断、保护单元、DMA 控制器、加密功能块等功能模块的特性、架构与操作,还包括电源管理、复位系统、编程调试接口等内容,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的技术参考。

PSoC64“安全启动MCU”:CYB06447BZI-D5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PSoC 64 MCU
该文档是 PSoC 64 “Secure Boot MCU”(CYB06447BZI - D54)的架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 CPU 子系统、系统资源子系统、数字与模拟子系统及蓝牙 LE 子系统等硬件架构,涵盖各功能模块特性、架构、操作及电源管理、复位系统、编程调试接口等内容,还包括保护单元、加密功能块等安全相关部分,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技术参考。

PSoC64“安全启动MCU”:CYB0644ABZI-S2D4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PSoC 64 MCU
本文档是 PSoC 64 “Secure Boot MCU”(CYB0644ABZI - S2D44)的架构技术参考手册。全面且详细地阐述了该 MCU 硬件功能,涵盖 CPU、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等子系统,涉及中断、保护单元、DMA 控制器、加密模块等组件的特性、架构、操作及相关寄存器信息,还包括电源管理、复位系统、编程调试接口等内容,为硬件开发提供关键技术支撑,但不适合初学者作为开发应用的直接指南。

PSoC64标准“安全启动MCU”-AWS:CYS0644ABZI-S2D4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PSoC 64 MCU
本手册是 PSoC 64 “Secure Boot MCU”(AWS: CYS0644ABZI - S2D44)的架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硬件架构,包括 CPU、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等子系统,涵盖各功能模块特性、操作、寄存器及电源、时钟、复位等系统功能。还涉及安全启动、加密、编程调试接口等内容,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技术参考,但不适合初学者开发应用。

PSoCTM 64"安全启动"MCU: CYB6445 架构
本文档是 PSoC™ 64(CYB06445)MCU 的架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硬件功能。包括双 CPU 子系统(Cortex®-M4F 和 Cortex®-M0+)及各功能模块,如 SRAM 控制器、保护单元、中断处理、DMA 控制器、加密功能块等,还涵盖电源、时钟、复位等系统资源子系统,以及数字和模拟子系统的相关内容,为硬件开发提供全面参考,但不适合初学者开发应用。

PSoC64“安全启动MCU”:CYB06445LQI-S3D42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PSoC 64 MCU
该文档是 PSoC 64 “Secure Boot MCU”(CYB06445LQI - S3D42)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详细列出了各外设寄存器的地址及相关描述,涵盖从 PERI_TIMEOUT_CTL 到 PERI_MS_PPU_FX147_SL_SIZE 等众多寄存器,包括其读写属性、功能说明等关键信息,为开发人员在基于该 MCU 进行硬件开发与编程时提供了重要的寄存器层面的技术支持与参考。

PSoC64"安全启动MCU":CYB06447BZI-BLD53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带蓝牙LE的PSoC 64单片机
本手册聚焦 PSoC 64 “Secure Boot MCU”(CYB06447BZI - BLD53)寄存器,全面涵盖各外设寄存器信息。详细罗列了从 PERI_GR0_SL_CTL 到 CRYPTO_MEM_BUFF0 等众多寄存器地址、功能描述、读写属性及位域详情,如时钟控制、中断处理、密码学操作等相关寄存器,为基于该 MCU 的硬件开发、编程及系统调试提供关键参考依据。

PSoC64“安全启动MCU:CYB06447BZ1-D5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PSoC 64 MCU
该文档是 PSoC 64 “Secure Boot MCU”(CYB06447BZI - D54)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详细列出了包括外设组 0 - 3、系统寄存器等多组寄存器信息,涵盖地址、功能描述、读写属性及位域详情,如时钟控制、中断处理、密码学操作等相关寄存器,为基于该 MCU 的硬件开发、编程及系统调试提供关键参考依据。

PSoC64“安全启动MCU”:CYB0644ABZI-S2D4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PSoC 64 MCU
本文档是 PSoC 64 “Secure Boot MCU”:CYB0644ABZI - S2D44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由 Infineon 公司提供,介绍了该款 MCU 的寄存器相关信息。包括寄存器映射,按不同外设组分类列出众多寄存器地址及功能描述,如外设寄存器、加密寄存器等。还提及了寄存器读写规则等约定。此手册为开发者提供了详细的技术参考,有助于深入了解和开发基于该 MCU 的应用。

PSoC64标准“安全启动MCU”-AWS:CYS0644ABZI-S2D4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PSoC 64 微控制器
该文档是 PSoC 64 标准 “安全启动 MCU” - AWS:CYS0644ABZI - S2D44 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由 Infineon 公司提供,详细介绍了该 MCU 的寄存器信息。包括寄存器映射,按不同外设组分类列出寄存器地址及功能描述,如外设寄存器、加密寄存器等,并说明了寄存器的读写规则等约定,为开发者使用该 MCU 进行开发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