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实现交流电机调速的疑问

楼主(2025-02-13):
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如图所示,用一个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实现速度控制,有如下问题,不知道是否正确。

1.在光耦U3的输出端Zero中,是不是检测到跳变沿(无论上升还下降)就是过零点?

2.电机转动的开启必须在过零点开启?比如交流50Hz中,一个全波周期为20ms,半波为10ms,调速必须在10ms内完成?另外一个负半周期要重新开始另外控制?
     a.比如0打开--->1ms关闭;
     b.比如0打开--->2ms关闭,
     c.比如0打开--->3ms关闭,
     其中b比a转速大,c比b转速大? 是这样控制么?
    问题来了,可控硅在打开之后无法自行关闭,除非到过零点的时候。
    感觉又不能自己关闭,那这样的时间控制就没有意义了。在AC回路端增加继电器的话,继电器这样周期的噼噼啪啪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那全波跟半波呢?

      那是怎么实现转速控制的呢?

3. ControlG的信号一般给多长时间合适?

4. 初期是否可以用如橙色所示,用一个LED来代替电机实现调试?

双向可控硅实现电机调速

双向可控硅实现电机调速

楼主:
各位用过的大神,还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那打开是在前段,还是后段? 还是都行?

交流波形

交流波形

网友A:
双向可控硅无法主动关断,但是在过零点会自己关了。所以50%是在90度相位开启,到了180度的过零点位置可控硅自己就关了,自行谷歌“交流调压”等搜索关键词。

网友B:
楼上说了等于没说。

调导通角,是调整开启时刻,不是调整关断时刻。关断在180度会自动关断。
如果是1%的导通率,就是在178.2度的时候触发导通,然后在180度会自动关断,这样就实现了导通控制。

但是有一个具体问题,
就是你没办法准确控制时刻,0度的时候,会有过零信号,过零位置会有误差,另外,延长了178度的时间,会有定时误差。
各种误差加起来,可能会在180度以后触发了,那就会导致下半个周期全都导通,导通率从1%窜到了99%,严重的问题。
所以最小导通率有一个限制,不能小于一个值,比如5%, 再小就直接关断。

网友B:
交流双向可控硅,需要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触发。
也就是 0-180之间触发一次,180度到360度之间也触发一次。

网友C:
调不了不好使,同样的电路也许能调A电机(调节范围很窄)但是B电机可能就失效了即使同规格同批次的电机。我刚毕业的时候去的实习公司就有电机调速的业务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搞得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了等于没说。

调导通角,是调整开启时刻,不是调整关断时刻。关断在180度会自动关断。

感谢QuakeGod的经验分享~~

意思是用中断捕获跳变沿触发,触发了之后用延时的办法来达到角度的控制?

比如50hz 就10ms内自己去计算?9ms 开启就是接近10%的功率?是这个意思么?
其实10%,可能会达不到10%?

然后低于多少的时候,直接不开启,对么?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3432132-1-1.html

网友D:
[i=s] 本帖最后由 丙丁先生 于 2025-2-14 10:01 编辑

正半周亮,即Y轴正方向的部分时间,点亮。也就是你认为的前端。

负半周灭,即Y轴负方向部分的时间,熄灭。也就是你认为的后端。

原理图可以告诉工程师很多东西,是工程师的语言,一定要学会看,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md]

!(data/attachment/forum/202502/14/095434d6akyajeuyxexe2t.png "image.png")

感谢丙丁先生的耐心解释,
不过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说的前段是0~5ms之内,5~10m后段。

这样似乎都一样了,都要到零点关闭。

那怎么才可以做到电机丝滑平稳的的转动?

楼主:
是不是在每个周期都给驱动就能做到平稳丝滑?时间扩展开,电机也是动一下,停一下。

网上看到评论说会如附图驱动(隔周期给驱动)会抖动,对么?

怎么样子给出驱动,才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每个周期都给驱动就能做到平稳丝滑?时间扩展开,电机也是动一下,停一下。

网上看到评论说会如附 ...

上图的过零信号似乎是错误的。
实测是是50%对半分的高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了等于没说。

调导通角,是调整开启时刻,不是调整关断时刻。关断在180度会自动关断。

你那么喜欢拉踩别人,来彰显自己?看不懂文字可以去问问通义ai或者deepseek之类的,再不济也可以去问问你的体育老师。我真的有理由怀疑,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每个周期都给驱动就能做到平稳丝滑?时间扩展开,电机也是动一下,停一下。

网上看到评论说会如附 ...

交流电机这种只能斩波调压,这图是交流调功率的,只适合阻性负载,电热丝之类的。稍微懂一丝丝的,都不会让你把这玩意接入电网,产生的谐波会污染电网,控制效果也不太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玩玩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机这种只能斩波调压,这图是交流调功率的,只适合阻性负载,电热丝之类的。稍微懂一丝丝的,都不会 ...

问题是好多这种应用,行业都是这样做的,用这个来控制。。。。

网友E:
一二十年前满大街都是的家用吊扇调速开关,便宜好用,取代笨重的电感式调速器。还有调光台灯。烂大街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丙丁先生的耐心解释,
不过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可以引入PID控制吧?不知道有没有先例,现在的可编程开关电源和可编程直流电机控制,好像有,交流这块如果没有,就是市场空白,可以科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调不了不好使,同样的电路也许能调A电机(调节范围很窄)但是B电机可能就失效了即使同规格同批次的电机。我 ...

说的太对了,可控硅调速就是给单相异步电机降压,带不动负载自然就慢了,一旦负载是变化的,可控硅调速就一塌糊涂完全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