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C16M PLL到32M, 深度睡眠后,变为了16Mhz,PLL32M被关闭

楼主(2025-02-13):
PLL, hz, rc, 16

     初始化时,时钟设置为PLL32M, 时钟源为irc16m. 进入了深度睡眠1后唤醒,频率变为了16mhz.     是否还需要其它设置才可以维持PLL设定?

     测试方法为:配置PA8输出系统时钟, 进入深度睡眠1, 唤醒后频率成为16mhz.

      下面是PLL程序:
static void switch_system_clock_to_32m_irc16m(void)
{
    uint32_t timeout = 0U;
    uint32_t stab_flag = 0U;

    /* select IRC16M as system clock source, deinitialize the RCU */
    rcu_system_clock_source_config(RCU_CKSYSSRC_IRC16M);
    rcu_deinit();

    /* enable IRC16M */
    RCU_CTL |= RCU_CTL_IRC16MEN;

    /* wait until IRC16M is stable or the startup time is longer than IRC16M_STARTUP_TIMEOUT */
    do {
        timeout++;
        stab_flag = (RCU_CTL & RCU_CTL_IRC16MSTB);
    } while((0U == stab_flag) && (IRC16M_STARTUP_TIMEOUT != timeout));

    /* if fail */
    if(0U == (RCU_CTL & RCU_CTL_IRC16MSTB)) {
        while(1) {
        }
    }

    /* set the wait state counter value */
    FMC_WS = (FMC_WS & (~FMC_WS_WSCNT)) | FMC_WAIT_STATE_0;

    /* AHB = SYSCLK */
    RCU_CFG0 |= RCU_AHB_CKSYS_DIV1;
    /* APB2 = AHB */
    RCU_CFG0 |= RCU_APB2_CKAHB_DIV1;
    /* APB1 = AHB/2 */
    RCU_CFG0 |= RCU_APB1_CKAHB_DIV1;

    /* PLL = (IRC16M/2) * 4 = 32 MHz */
    RCU_CFG1 &= ~(RCU_CFG1_PREDV);
    RCU_CFG1 |= RCU_PLL_PREDV2;
    RCU_CFG0 &= ~(RCU_CFG0_PLLSEL | RCU_CFG0_PLLMF);
    RCU_CFG0 |= (RCU_PLLSRC_IRC16M | RCU_PLL_MUL4);

    /* enable PLL */
    RCU_CTL |= RCU_CTL_PLLEN;

    /* wait until PLL is stable */
    while(0U == (RCU_CTL & RCU_CTL_PLLSTB))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
    RCU_CFG0 &= ~RCU_CFG0_SCS;
    RCU_CFG0 |= RCU_CKSYSSRC_PLL;

    /* wait until PLL is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
    while(0U == (RCU_CFG0 & RCU_SCSS_PLL)) {
    }
}
     附件为测试代码。      如果设置为PLL时钟输出,进入深度睡眠后,时钟输出就停止了。

网友A:
重新启用PLL

网友B:
更新系统时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