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5116输出占空比受限

楼主:
我用LM5116做的电流源(最大可设置为2A),48V供电带感性负载(该负载加30V电压产生2A多电流)。当设置电流在1.5A以下时一切正常,但是超过1.5A时发现电流达不到目标值,用示波器观察LM5116的HO引脚(PIN19)发现占空比最大只能到43%左右,测量FB引脚(PIN8)电压明显低于1.2V,移除负载占空比可以到90%以上。将电路板拆下拿回实验室用24V供电(实验室没有48V电源)用5Ω水泥电阻当负载电流可以跑到2A。感觉是触发了LM5116的某种保护机制,用48V供电时MOS管很烫手头也没有更大功率的MOS做实验。现在还在扒手册,有没有有经验的老哥指点一二。

网友A(2025-02-28):
VCC没有对地电容。
看芯片框图,引脚8、9、10、12、13都与反馈环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没有对地电容。
看芯片框图,引脚8、9、10、12、13都与反馈环路有关。

VCC确实忘了加电容,从框图上看VCC直连VCCX,VCCX是有大电容的(截图没截到)。12和13脚用来检测续流电流防止过流的,我把他们连一块了应该不会是他们俩的事;至于10脚和5脚产生什么斜坡我没搞懂什么意思,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我用24V和35V供电都没啥事(当然负载不是出问题的48V设备上的负载,设备调试时间太紧张没办法做详细实验),用48V供电接上负载占空比就上不去了输出电压只能到20V(但是48V供电不接负载占空比又能升到90%)。可惜出问题的设备已经发货了(使用了升级方案),没有负载来做对照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没有对地电容。
看芯片框图,引脚8、9、10、12、13都与反馈环路有关。

当时MOS发热严重,按道理讲开关电源这么小的电流不应该这么烫,有可能是自举电容充电不足导致MOS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MOS发热严重,按道理讲开关电源这么小的电流不应该这么烫,有可能是自举电容充电不足导致MOS没有完全 ...

如果VCC被拉低,会不会就充电不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CC被拉低,会不会就充电不足呢。

很有可能就是缺这个电容的问题,等周一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CC被拉低,会不会就充电不足呢。

我现在用10Ω电阻作为负载,22V供电占空比可以开到最大,VCC焊不焊电容波形都一样,我需要找个48V电源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CC被拉低,会不会就充电不足呢。

问题重现了,这是28V供电时最大占空比波形(上臂GS之间)

这是48V供电无负载最大占空比波形

这是48V供电连接15Ω负载最大占空比波形

LM5116实际上努力开到最大了,不知道为何低电平时间被强制变长了,我把开关频率降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重现了,这是28V供电时最大占空比波形(上臂GS之间)

这是48V供电无负载最大占空比波形

把pin3的对地电阻改为20K后,开关频率确实降低了,28V供电下PWM输出依然正常

48V供电下低电平时间更长了

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低电平时间这么长

网友A:
“48V供电无负载最大占空比波形”
这句啥意思,有点迷糊,没负载的时候,占空比不是应该最小吗。

网友A:
电感100uH是不是大了,官方例子似乎几uH到20uH左右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供电无负载最大占空比波形”
这句啥意思,有点迷糊,没负载的时候,占空比不是应该最小吗。 ...

我设定电流为2A,不加负载电流反馈就一直为0,那么LM5116会一直增大占空比到最大

网友A:
原理图里面,陶瓷电容少得可怜,输入端根本没有,输出只有4个104串并的。
大电容都是电解吗?

网友A:
运放7脚直接接电源芯片的8脚,是不是不妥。感觉应该串联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7脚直接接电源芯片的8脚,是不是不妥。感觉应该串联个电阻。

反馈是不能加电阻的,加电阻会造成反馈信号滞后。现在的情况8脚电压已经远远小于1.2V了,PWM控制器按道理讲应该是全开状态,不知道是不是我省略了RS的原因造成了PWM控制器的某种保护。

网友A:
不串电阻,运放输出是低阻,LM5116的9脚与8脚之间的补偿元件,就不起作用了吧。

网友A:
如果是我来调,我的步骤:
VCC脚电容加上;
输入输出增加大容量的陶瓷电容;
电感的电感量改10uH;
运放7脚输出串电阻再接到LM5116的8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来调,我的步骤:
VCC脚电容加上;
输入输出增加大容量的陶瓷电容;

我把负责电流反馈的放大器拆了,改成了25V恒压输出,VCC对地电容也加上了,这样的话除了RS没有以及电感和推荐电路不一样剩下的基本一样了。
28V输入时25V输出正常,PWM输出也正常

42V输入时,25V输出也正常PWM输出也正常

43V输入时就不正常了,输出只有不到18V,PWM也明显不正常,空载时输出电压又能恢复25V

网友A:
这是传说中的“打嗝”吗?

网友A:
我搞DCDC也很多年了,不过功率管外置的还是第一次。

网友A:
htt ps://e2echina.ti.com/support/power-management/f/power-management-forum/954441/lm5116-sw-ho-lo/3411690?tisearch=e2e-sitesearch&keymatch=LM5116#3411690

htt ps://e2echina.ti.com/support/machine-translation/mt-power-management/f/mt-power-management-forum/974608/lm5116-24-75v-24v-20a?tisearch=e2e-sitesearch&keymatch=LM5116#

htt ps://bbs.21**/thread-335954-1-1.html

网友A:
感觉啥原因都有,MOS管选型、PCB布局走线。。。

网友B:
测试一下电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电感电流

测量电感续流电流的取样电阻让我省略了,有没有可能是芯片一直测不到续流电流进入保护状态,我测试了两块板子都是输入42V的时候还正常到43V就不行了

这就测试不了了?

网友B:
怎么还有这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