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使用 APM32F407 进行电机控制,如何优化 PWM 输出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2025-02-14):
使用 APM32F407 进行电机控制,如何优化 PWM 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在频率变化时平滑过渡

网友A:
在FOC电机控制中,实际控制并不是直接控制PWM的输出,而是通过控制电机的相电流以及电压的方式,进而通过SVPWM调制输出相应的PWM信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