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和反激的RC吸收C的放电回路疑问

楼主(2025-02-14):
1、buck,开关管导通时RC吸收充电,C两端电压是上正下负,开关管关断时C经过储能电感和滤波电容C1放电?
2、反激,原边开关管导通RC吸收充电,C两端电C两端电压右正左负,原边MOS关断时,C经过滤波电容C1,次级绕组吸收电阻放电?C放电不经过副边整流二极管?
BUCK和反激RC吸收的放电回路:

网友A:
寄生 寄生 寄生

网友B:
BUCK那个可以看成吸收回路,其实也不是吸收回路
反激那个肯定不是吸收回路
二极管两端+阻容,主要为了吸收二极管高通瞬降的高频振荡,目标是降低辐射干扰

多谢坛友点醒!

网友C:
本质上没区别,都是吸收电路,主要是吸收开关过程中的震荡尖峰,减少二极管应力,其次对二极管反向电压有抑制作用(连续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