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回复:N32G435单片机SPI无法读到从机数据

楼主(2025-02-14):
【新提醒】N32G435单片机SPI无法读到从机数据 - 电子设计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可以从这些角度来依次排查故障原因,

排查大方法是,硬件外观检查->可运行的原程序->根据某种原因修改->编译烧录查看运行--------恢复可运行的原程序——>多次修改————>直到达到预期效果。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SPI写入从机寄存器没有问题,但在读取时无法收到数据。这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排查步骤和解决方案:

  1. 检查时钟配置

    • 确保SPI时钟配置正确,包括时钟频率、极性和相位等设置。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2. 检查CS(片选)信号

    • 确认在读取操作期间,CS信号是否被正确拉低和拉高。如果CS信号控制不当,可能导致从设备没有响应。
  3. 检查SPI初始化

    • 确保SPI接口已经正确初始化,并且所有必要的参数都已经设置好,如数据帧格式、主/从模式等。
  4. 检查硬件连接

    • 确认SPI总线上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无误,包括MISO、MOSI、SCK和CS引脚的连接。
  5. 检查从机的NSS(从设备选择)引脚

    • 如果从设备有NSS引脚,确保该引脚在读取操作期间被正确拉高或保持低电平状态,具体取决于从设备的规格。
  6. 检查中断和标志位

    • 确保在等待接收完成时使用的标志位(如 SPI_I2S_RNE_FLAG)是正确的,并且中断服务程序(如果有的话)没有错误地清除了这些标志位。
  7. 调试波形

    •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查看SPI通信的波形,确认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是否符合预期,特别是关注CS、SCK、MOSI和MISO线的状态。
  8. 软件延时

    • 在某些情况下,增加适当的延时可以帮助解决同步问题。尝试在关键位置添加小的延时,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9. 检查电源和接地

    • 确保从设备的电源和接地连接稳定,电压水平符合要求。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从设备工作不正常。
  10. 固件更新

    • 检查从设备的固件是否需要更新,有时错误的固件版本也会导致通信问题。

如果以上步骤都无法解决问题,建议查阅N32G435单片机和TDC7200从设备的详细数据手册和参考设计,以获取更多关于SPI通信的配置细节和注意事项。此外,也可以考虑联系厂商的技术支持获取进一步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