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烧录器用的是一个NUC12SRE3AN的芯片

楼主(2025-02-14):
新唐的烧录器用的是一个NUC12SRE3AN的芯片,好奇怪怎么不用那些销售的MCU做啊

楼主:
查了一下论坛,原来有人问过,是NUC120RE3AN

楼主:
关键特性 :

•        内核 ( Core )
        -        ARM Cortex®-M0
        -        工作频率可达 50 MHz
        -        工作电压: 2.5V to 5.5V
        -        工作温度: - 40 ℃ ~ 85 ℃

•        内存 ( Memory )
        -        128 KB 应用程序
        -        内嵌16 KB SRAM Y1
        -        Configurable 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 ICP ( In-Circuit Programming )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 ISP ( In-System Programming )

•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 ( ADC )
        -        提供 8 通道
        -        12位分辨率
        -        可达 760 kSPS ( 每秒取样速率 )
        -        ± 1 ℃ 准确度温感计

•        脉宽调制器 ( PWM )
        -        内建6个16位 PWM 产生器,可输出6 路PWM 或3组互补配对 PWM
        -        PWM 时间与周期可触发A/D转换

•        通讯接口 ( Connectivity )
        -        2组 SPI ( 可达36  MHz )
        -        2组 I²C ( 可达400 KHz )
        -        2组 UART ( 可达1 Mbps )
        -        USB 2.0全速装置

•        时钟控制 ( Clock control )
        -        外部晶振 4 to 24 MHz
        -        内部 12 MHz 振荡器 ( 1 % 精准度 )
        -        内部 22.1184 MHz 振荡器 ( 1 % 精准度25 ℃ ,5V )

楼主:
应该是利用了USB2.0的特性做的这个烧录器

网友A(2025-08-28):
新唐烧录器采用 NUC12SRE3AN 芯片,该芯片作为主控,负责与目标器件通信,执行程序烧录指令,实现固件写入等功能。

网友B:
新唐的 NUC12SRE3AN 芯片是一款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的微控制器。它自带 NU-LINK 的固件,可用于烧录和仿真。该芯片工作电压范围宽,外设丰富,如 USB2.0、定时器、ADC 等,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能满足烧录器的多种功能需求。

楼主:
这个芯片没看到单独拿出来卖。